[家电] 请教各位同仁关于小爱音箱5脚稳压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2-10-30):
各位同仁今天修到一个小爱音箱通电亮蓝灯其它没有任何反应,经检查各个电压发现1点几伏电压正常,3.3伏电压没有,3.3伏稳压芯片有5伏电压输入没有电压输出,1点几的稳压芯片和3.3伏稳压芯片型号相同于是就把这两个芯片互换一下,经测量3.3伏电压正常1点几伏电压没有了,这样就肯定是稳压芯片坏了,于是就在某宝找同型号的芯片找了很多家都没有找代替的也没有,实在没办法了请各位同仁帮我看看这型号的芯片到底怎么买,买其它型号的芯片直接代替也可以

芯片1脚是5伏输入,2脚接地,3脚3.3伏输出,4脚和5脚应该是输出电压的控制脚
请同仁指点下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直接代替使用

网友A:
确定好电压的话直接1117飞线代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好电压的话直接1117飞线代替就好了

不打算飞线,同型号或代替的直接用比较省事

网友B:
直接去淘宝搜索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淘宝搜索丝印

淘宝里能问的我都问了,能咨询的也咨询了,可惜就是找不到这个型号,请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DCDC芯片,确定管脚去嘉立创找一样的先贴上 ,然后调节电阻可以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