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红米33W充电头

楼主(2022-10-30):
拆解个充电有显示,但充不进电的充电头

做工还算可以

待机有5.2伏,带载就下降到3伏左右

拆开看看
看不出什么问题,丢到一边玩去

网友A:
带载电压下降,检查一下输出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带载电压下降查输出电容

网友:
初级滤波电容 次级滤波电容都测测看看
芯片供电滤波电容
无非这些

网友B:
输出电容失效或者检流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C:
修一下试试,说不定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失效或者检流电阻有问题了

输出电容我测试一下,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电压下降,检查一下输出电容是否失效

电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一下试试,说不定小毛病

不是专业人,无从下手

网友D:
一般的开关电源带载不行一般是高压部分那个小电容坏了,一般是50V 1μ的,但你这个好像是50V 10μ的,你可以换掉试试行不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真货吧?

网友:
看着内部原件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开关电源带载不行一般是高压部分那个小电容坏了,一般是50V 1μ的,但你这个好像是50V 10μ的,你可 ...

谢谢指教,有时间换了试试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做工看着还行

网友:
这种电源集成度太高了不太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