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池检测器BT-168D,不知道是不是糊弄人的玩意

楼主(2022-10-30):
用遥控器里面的7号电池试了一下,显示电挺足,但是这个电池用好久了,在遥控器上面显示颜色都变淡了,感觉不准,18650放不进去,估计也不支持

网友:
这个测的准不

网友:
高端,还不如接个灯泡,能持续稳定亮就ok

网友:
有条件,万用表最好

网友:
就是个大概。但也管点用。不然还得用万用表量。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下,理论上可以测量锂电池,可惜长度不太够18650规格。碱性电池需要接负载测电压,空载不好说。

网友:
不能测18650挺不好的,夹子再长一点就好了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小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