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能不能改8025?

楼主(2022-10-30):
    前锋零冷水热水器,因为最后一个卫生间距离较远,所以选择有回水功能的热水器。前锋在全国不算太出名品牌,但在川渝地区影响还是较大,用户率猜测占一半(从刚来成都租房,到买的二手房,但卖了房换新房的过渡期租房,以及自己的新房都是用他),军工出身,用料足,在寿命期内,基本不会有啥毛病。
   不过,这种带循环加热功能的价格不便宜。而且现在价格居然还更贵了(去年苏宁实体店入手3400左右)

    要用热水前在点动模式下打开热水龙头一秒左右关闭,然后准备下毛巾、牙刷,基本就循环好了,再打开就直接出热水了。也可以全天开启,但显然经济性太差,浪费燃气。也可以单次预热,管半小时,单要跑到厨房来按一下,太远了。也可以以时间定时循环,但得保证时间校准,设定早上起床时间循环一下,这样起床直接打开就是热水。问题来了,这个时间怎么改8025?

网友:
有用晶振的地方,原则上都可以改。当然,频率要一致。

网友:
热水器就别改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A:
回水的原理就是一个带温控的小水泵,方便是随时有热水,缺陷是,不停的启动热水器,增加故障率,费气,还不如给每个水龙头加上过水热电热水器,方便省钱,洗澡时也就放一盆冷水的问题

网友:
这热水器是屁眼哥的梦中情人代言的啊

网友:
先看看时基频率是多少,再确定是否改动。

网友:
如果时钟是独立的32768晶振就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水的原理就是一个带温控的小水泵,方便是随时有热水,缺陷是,不停的启动热水器,增加故障率,费气,还不 ...

费气倒不见得,看你使用哪个模式。直接使用模式下,和普通热水器一样,点动模式,也不会费气,就是少量用电换水。预约定时模式可以预约到经常需要热水的时候,比如冬季的起床时段。全天模式适用于土豪,这个模式才是你说的不停启动回水,但我相信大部分家庭不会开启这个模式。几个模式各有用途,而且模式应用合理,会让生活方便很多。有时候这事不是浪费或者节约点水的问题。

网友:
十几年前买的也是前锋,现在还在用,水垢堵过入水感应阀一次,再还真没啥毛病,
热水循环家用其实挺鸡肋的,赞成四楼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费气倒不见得,看你使用哪个模式。直接使用模式下,和普通热水器一样,点动模式,也不会费气,就是少量用 ...

没用过,只是看了一些广告,不过点动模式倒是不错,很实用,只是我家当年没走回水管

网友:
要求不低啊,0冷水

网友B:
你的机器应该是没有备用电池的问题而不是晶振精度的问题,需要看到主板才能琢磨怎么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只是看了一些广告,不过点动模式倒是不错,很实用,只是我家当年没走回水管 ...

这货还有个最大优点,就是传统热水器如果用水过程中要是中断用水,再次用水会有一段冷水或者温度低的水,但这个热水器中断后再用水,就没出现过明显降温段。
单次点动确实比较实用,可以同时叠加一个起床时间的预约循环,基本就能满足一般家庭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应该是没有备用电池的问题而不是晶振精度的问题,需要看到主板才能琢磨怎么改动。 ...

强排还有用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排还有用电池的?

我是说,但凡断电归零的时钟都是控制时钟的芯片没有备用电池,如果你说的改8025是想解决时钟断电归零的问题,那我的回复就对题了否则直接无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但凡断电归零的时钟都是控制时钟的芯片没有备用电池,如果你说的改8025是想解决时钟断电归零的问 ...

提了断电归零问题了?

网友:
安全第一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了断电归零问题了?

抱歉,领会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领会错误了。

其实我就是看到显示时间的就手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还有个最大优点,就是传统热水器如果用水过程中要是中断用水,再次用水会有一段冷水或者温度低的水, ...

确实挺实用的,就是这个价格有点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