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鸿雁WIFI智能插排IHC8345Z

楼主(2022-10-30):
淘来的故障鸿雁WIFI智能插排,总控+4分控,可以WIFI总控和独立控制,故障是通电没反应

拆开外壳,可以看到4颗继电器,对应总控和分控,结构也不复杂,5V电源部分+控制部分

电源部分,主控采用DP2525

DP2525应用电路

主控部分

明显的故障点就是整流桥附近明显烧糊,2R的保险电阻也烧断了,
测量整流桥后面电路,没有明显短路,看来保险电阻拼死护主,也是功德圆满了,
直接在输出电容上加5V电压,控制电路启动,能添加设备,也能控制继电器,那故障就只是电源部分了

更换整流桥后电源还是不正常,一顿检查后发现变压器辅电绕组断路了,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脚位上断线了,
拆下变压器,呵呵了,断线部位很深,而且拆的过程中主绕组的线也扯断一根,在外边完全接不上,
变压器又几乎没有一致参数替代,万不得已又不想放弃,只能首次尝试拆开看看能不能接线,
于是乎慢慢撬下磁心,一层一层拨开胶布、次级绕线和辅助绕线,终于在最后一层把主绕线接上了,
一切就绪准备绕辅助绕线时发现不记得左绕还是右绕了,,一遍一遍回忆怎么拆开的,又找资料,
最后不管了先绕上,不行再拆开重新绕,最后磁心用502粘上

试机5V成功出来,控制部分一切正常,APP功能还挺多

完美收工,又解锁拆修变压器新技能,下次就会注意过程中的细节了

网友A:
这种插座确实不错,就是一直通电情况,电源部分和元器件有要求。还有就可能是继电器容易坏。

网友:
变压器都能修,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座确实不错,就是一直通电情况,电源部分和元器件有要求。还有就可能是继电器容易坏。 ...

有联网需求的时候不可避免了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导致烧毁变压器那的啊?会不会日后再次发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座确实不错,就是一直通电情况,电源部分和元器件有要求。还有就可能是继电器容易坏。 ...

还会发热,感觉这个发热量就挺大,不知道是不是和变压器拆过也有关

网友:
电器智能了,人可能就傻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有独立控制还支持手动。我之前买了个航嘉的只有单控,变压器还有吱吱响,插孔还是像飞利浦那种结构,插几次就松了,用着恼火。

网友:
年初我也淘了一个WIFI智能排插。详见我拆的[网络] 出口北美的LARKKEY美标4位独立控制WiFi智能排插46块值吗❓》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4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导致烧毁变压器那的啊?会不会日后再次发生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经常碰到供电绕组脚上断线的

网友C:
楼主厉害,要是我就直接塞5V小模块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要是我就直接塞5V小模块了哈哈

主要是手头有的模块都塞不进去,就尝试看看

网友:
这功夫,了得

网友:
又解锁拆修变压器新技能

网友:
拆修变压器新技能

网友:
PCB板直接焊接220V插座铜片,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
lzz多少钱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