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路由 TC7001怎么没有自动重启设置????????

楼主(2022-10-30):
华为(HUAWEI)华为wifi6路由器TC7001无线全千兆端口
怪了。也算比较不低端的千兆w6路由器。怎么找了半天都没有自动重启设置?释放数据缓存。

网友:
华为手机里面的智慧生活可以设置和添加

网友A:
华为的东西,一般都不给各种设置,包括但不限于手机 路由器 平板 手环....

网友B:
别说华为,小米、TP也没有,只见到tenda的有

网友:
小米3在APP有设置,管理界面没注意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东西,一般都不给各种设置,包括但不限于手机 路由器 平板 手环....

幸亏我对它没好感,一直不买这个品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华为,小米、TP也没有,只见到tenda的有

为什么这么常见的简单功能都没有?难道每次都要手动断电吗?感觉设计者真是反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常见的简单功能都没有?难道每次都要手动断电吗?感觉设计者真是反智。 ...

也可以说人家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说人家自信

盲目自信不是自信。真正的自信是靠实力, 靠口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盲目自信不是自信。真正的自信是靠实力, 靠口碑。

没错,华为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华为就这样

对x为没好感。

网友D:
设计者说:路由器还需要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者说:路由器还需要重启?

几十万的企业级路由器照样需要重启。只是可能每年重启一次。

那种几千块的网吧路由器可能需要每周重启。

家用几百的,凭什么不需要重启?

网友(2023-01-08):
引用 楼主:
几十万的企业级路由器照样需要重启。只是可能每年重启一次。

那种几千块的网吧路由器可能需要每周重启。

非常同意,我的也是设置的每天凌晨自动重启

网友:
四五年前买过某为的路由器表示以后不会再买

网友:
可以买一个定时插座,硬重启呗,连带光猫一起重启了,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