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买的数字功放板,拆开散热片加硅脂。

楼主(2022-10-30):
还有这个板子输出标记反了。用的TPA3110,查芯片说明,右声道标记反了。

网友:
现在功放真便宜,效果也不差。

网友:
我也有一个,被玩坏了,不会修

网友:
也买了一块,配齐端子,用12伏供电,推小音箱不错

网友:
这个没有850好听,,,大动态

网友:
瓦蓝瓦蓝的

网友:
电感很差,输出效率会降低。。。。。。

网友:
其实不长时间大音量,不加散热都没关系

网友:
同样一块板,只是测试了一下,音质还行,比那个PAM8XXX的小模块强太多,要求不高,能响就行。只不过还真没在意输出相位反的问题,晚点看下

网友:
这10多块钱包邮对吧,我一起也想买的,,,

网友:
芯片是国内仿造的山寨版,竟然连导热硅脂也舍不得放。

网友:
电感不太行,发挥不了芯片的最佳性能。导热硅脂要涂薄一点。

网友:
实际工作,散热片热吗?

网友A:
现在的数字功放真便宜啊

网友:
当年玩功放,变压器电容一大砣,今非昔比。

网友:
集成度高了就简洁了!

网友:
楼主涂太厚了吧,这个只需要薄薄一层均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数字功放真便宜啊

因为芯片山寨化了。

网友:
哪天也弄片来玩玩!

网友:
没想到数字功放体积小巧。以前模拟功放需要工频变压器,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等,功率管加大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