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锐PS197电动剃须刀魔改插充两用

楼主(2022-10-30):
好久前淘的博*剃须刀,好像是不到30上车的,现在感觉电池不行了,刚充满用几次就没力了,问题是充电的时候开不了机。
本来想换电池的,在网上查了下拆机图,
好像是用的傻充电路(充电时间长,而且充满了也不会停),就不想换了,
除非重新搞充电电路,这样改动就有点大了
为什么充电时开不了机?我想主要是充电电流太小,根本带不动电机,反而会影响充电

扔掉又有点可惜,就拆开了,怎么拆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给老丈人买的剃须刀拆开看看,29.9元的博锐防水剃须刀PS197值不值得撸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简单分析了下电路,大概是这个样子,省略了LED的相关电路:

楼主:
所以实现充插2用,改这2个地方就行了:

当然,上面2颗二极管也可以省略,直接从傻充的2颗二极管后面取电。下面那颗就不能省了,防止不经过电阻直接给电池充电
这样就保留了原有功能,傻充电路、按键功能、LED显示都能正常工作。同时,插电后电机电压大概是5-1.4=3.6V,转速更快

楼主:
上图黄色热缩管里是2颗0.7V的二极管,红框里是1颗0.3V的二极管

这张图就是拆掉充电检测的,防止插电后无法开启

楼主:
完工后的测试:

插电后未启动,电流来自傻充电路

按下按键后成功启动,启动后电流骤增,说明改动的电路正常工作

而且因为没有钻孔之类,水洗功能也不受影响,完美收宫!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种电池过充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优秀的孩子 厉害了

网友:
我用手动刀

网友:
同款剃须刀,mark下,改天动手改造。

网友:
这个好,很多剃须刀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插电就不能使用,电池坏了又懒得换。以后碰到了也要学习改成两用的。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
厉害  又可以奋战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