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闲来无事,把多年的别克凯越小车的各种毛病稍微修一修

楼主(2022-10-30):
闲来无事,把多年的别克凯越小车的各种毛病稍微修一修
毛病大体有几项:
1.车内阅读灯太暗了
2.导航屏幕触摸矫正不了
3.空调控制台灯光不亮了
4.后备箱灯不够亮
5.车内饰磨损比较严重,当年的高端“胡桃木”色,感觉太老气了
6.车内饰灯明暗开关不亮了
7.车仪表灯光闪烁,太令人不爽了
8.车仪表台开裂翘起
9.行车记录仪从点烟器去电线太长太难看了
10.车前盖被猫尿上了,腐蚀了车漆面,腐蚀出了两个地图圈

仔细一梳理,小毛病还真不少一个一个来吧,有一些没有拍照,只能叙述一下了

1.车内阅读灯太暗了。

用的是钨丝小灯泡,黄乎乎的不太亮,还太热,直接换了,后边还换了车大灯外侧小灯,直接多多购买了T10白色LED灯珠,只有四个,六个选项,就买了四个,阅读灯用了两个,另外两个留做备用,后来用上了,把外边大灯外侧两个T10小灯换上了

灯都是插拔的,没有什么难度,外壳用个一字螺丝刀一扣就开了,更换没难度,灯珠便宜的有正负区分,反了不亮,有贵一点的,没有正反,插上就亮,是电路板的,正反面电极后用了二极管,总有一面是正确的输出到灯珠。

2.导航屏幕触摸矫正不了。

导航已经好几年了,触摸失灵,漂移严重,触摸矫正矫正不了,点半天勉强进了设置也不管用。索性全拆一遍。此处很多图没拍。

导航是旧的wince车机,不想用安卓的,反应不如ce的快,不用它导航,只播放音乐,视频,收音机,光盘用,导航用手机,车机带电视,但没信号,工厂模式可以切换数字电视和模拟电视,但都没信号,这还是修好触摸后发现的,原来直接进不去设置,点不到

一开始全拆一边,屏幕之类的全都插了一遍,想如果还不行就看看触摸型号,买一个,结果组装好安上了,发现白屏了,实属是聋了治哑巴了,又重新拆了一遍,没啥技术含量就是麻烦,拆下来,需要拆主驾驶底下一根空调控制拉线,副驾驶拆下手套箱,里边拆下一根空调控制器拉线,挺麻烦的,经验都是看的汽车之家,里边很多拆解教程

反复好几遍后,终于好了,插头都插紧,有图像了声音有了,一点一点试出来触摸点,进了设置,矫正了下,管用了,触摸没有现在手机电容屏好用,但好歹的正常能用了,期间被震了无数次,试屏幕时,多次触到音量,弄到非常大,吓得心脏扑扑的。触摸正常后,背景能换了,设置里关了GPS授时,不知道为什么GPS信息里有十来个gps信号,就是不调整时间,设置里关了gps授时,就可以手动调整时间了。

3.空调控制台灯光不亮了。

此处以为是灯使用多年少了还是电路出问题了,拆下来发现是T5的小灯泡,用的是钨丝的灯,用一个12v电源试了下,还能亮,就是很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车上有的地方是led灯,有的就是钨丝灯,这里就是钨丝灯珠,灯是黄色的,套了个蓝色皮套套,就发蓝光了,时间长了,皮套高温老化了,就几乎看不出来亮了。

又是多多购买的T5灯珠。

就是这样的,插到一个塑料灯架上,然后放上拧一下,就安好了,买了四个,应该买六个的,此处用了四个,下边烟灰缸里边也是T5灯珠,没得用了,自己用万用板,led灯珠,电阻焊了个放上,反正也不抽烟,聊胜于无吧。

买的还是正白色的,没换别颜色,效果图

4.后备箱灯不够亮。此处没拍图,买的是双尖的灯

这样的,顺道多买了几个,车牌灯用的也是一样的,换上后,大晚上倒车镜像质量好了很多。此处有个坑,就是后备箱换灯最好拔了保险丝换,不然,大概率烧保险,我就在这里踩坑了,灯卡夹是外露的,往外掏大概率碰到车铁烧保险,保险烧了,后备箱按钮失灵,车没所有灯不亮,又去买了一袋子保险,换了一个上去,全都好了

就是中间靠上的,乘员舱保险丝盒保险,备用保险还正好用没了,只能买。

5.车内饰磨损比较严重,当年的高端“胡桃木”色,感觉太老气了,买的改色膜,本来想买已经裁剪好的,后来直接买的整张的,花了十块出头,效果还行吧

原来胡桃木色,做进去感觉自己五六大十了,现在感觉有活力了些,就是挡位处实在难贴,无奈只能分成了好几段贴的,拼接痕迹就比较明显了
膜是可以拉伸的,热烤能收缩,所以门把手弧面也还可以,没有明显折痕。

6.车内灯明暗开关不亮了

就是这个小开关,一直以为是不亮的,后来再汽车之家看别人的亮,就拆下来看看,还真有灯,也亮,无奈又是钨丝的,微微发亮,是焊接上的,直接焊下,用电阻和led焊上,骚粉色,可还行,滚轮控制此处,仪表台,空调控制台灯的亮暗,另外的两个是电动控制两个后视镜的开关。

7.车仪表灯光闪烁,太令人不爽了

原车的灯仪表灯光,也都还亮,但一直闪烁,这个是通病,算是缺陷了,投诉后应该可以通用厂家免费更换,我给投诉这个,正好自己换了,顺便改色。拆的话,也好拆,仪表上方两颗螺丝,拆下来,就剩下全是卡扣了,方向盘放到最低,就可以往下拽了,大力+小心,就可以取下

装饰板是连这个风口一起拆下来的,注意不要折断,拆下来正好看了下风口,差点yue了,里边的油泥啊,脏啊,洗刷了半天,勉强看得过眼去
装饰板拆下,仪表的三个螺丝就看见了,用螺丝刀取下,就可以往外扣仪表台,拔下两组线,慢慢取出

取仪表注意最上边螺丝的柱,就是挺碍事,各种角度的正好卡住,多转一下就有个角度取出来仪表,我的是手动挡,只有两组线,自动挡的可能是三组线
仪表没有螺丝,全是卡扣组装,组装倒是很快了,拆开可是麻烦,遂也用了牙线法,哈哈

(这个是网上找的,当时正和仪表盘作斗争,没空拍照)
拆了老久才弄开,后来组装时,五秒就卡卡装好了,害

仪表针用卡片垫着,慢慢撬下,不可直接拔,用力不直上,容易掰弯针

这里边用的就是led灯珠了,用烙铁焊下,换了白色led灯珠,原来的也是白色,仪表显示蓝色是因为膜片反面有蓝色图层,改完灯珠,试了下都亮,灯珠本来想多多买一些,后来直接找了段灯带,从灯带上取的,省钱了,比骄长时间试了下,基本不热,长时间用应该不至于烧了,仪表等启动就常亮的,万一再烧了,就买来换,不用灯带的了,原来的看了下应该是当时工艺不太好吧,虽然是白色的,但明显看得出来是蓝色灯,可能是荧光粉涂的不好吧
仪表盘膜直接用小的磨头磨了一些蓝色膜层去,就变成白色的了

这是改后的效果,整刻度磨成白色,文字数字磨了白色,水温表和油表磨了一部分,贴了部分黄色防热胶带,蓝色加黄色就成了绿色,白色加黄色就是黄色,反正现在五颜六色的了,里程表原来是一个蓝色底片,吸锡器一点点取下屏幕,白纸剪个卡片放进去,换了底下灯珠,安上,成了奶白色,本来想改反显,手头没有偏振膜,就没改,也怕把屏幕撕膜撕坏了,这小屏幕不好买,就奶白色吧,也挺好看,指针安装先按一点然后左拧到电机转不动,然后对好零度下沿,如果拧过了,就右拧到底(脖子右拧哈哈哈),在拧过一点,再往左拧,指针就又在零刻度上边了,再次继续往下按安好,试过,案后组装起来,拆解半小时,组装五分钟,害

8.车仪表台开裂翘起,这个自己太难弄了,本来想学别人从玻璃哪里钻洞上自攻丝,忘记了以前是在论坛看的还是汽车之家看的,但钻孔太难了车玻璃哪里,小萝卜头螺丝刀都进不去

后来发现是车辆缺陷,厂家找回免费更换,现在已经投诉后联系了4s店,等到货,4s店会通知开去更换,自己就不处理了

9.行车记录仪从点烟器去电线太长太难看了

行车记录仪原来从点烟器取点,后来手机要充电,usb口不够用,就点烟器接了12v电出来,加一12v降压模块调到输出5v多点,热缩短套上,加上一个小盒子,放在副驾驶脚下里边,绕副驾驶门,做门皮条里边,副驾遮光垫,到行车记录仪,电是ACC就有,现在改为从天窗开关阅读灯处取电

两个螺丝取下就可以取下这个模块,里边黑线负极,有根白线是ON,钥匙打到ON就有电,ACC没电,这里破线取得电,接好线,热缩管,胶带缠好,降压模块也正好够小可以塞进去,线可以从前挡风玻璃处穿出,原来线路大概两米长,现在线路加上降压模块只有30厘米左右,原来经常因为线太长压降大供电不足,还得降压模块把输出电压调高,现在没有这问题了

10.车前盖被猫尿上了,腐蚀了车漆面,腐蚀出了两个地图圈

这个大问题实在没解决的了,网上查,有说用白醋的,有说打车蜡的,都试过了,不管用

白色腐蚀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他的黄点啥的是能擦去的,太懒没擦,买了几个猫和老鼠,贴一贴,两个后视镜都贴了,两侧车门也都贴了,盖一下稍微明显的划痕。车前盖腐蚀的地方也想买两个贴上,但查了下有的说车前盖不允许贴东西,不论够不够30%,贴了就得去备案改色,防止麻烦,直接不贴了,等有时间直接汽修厂修理漆面。

楼主:
车辆加装了一键升窗,咸鱼买的二手的,到手一个窗户不灵,拆了一看,一个继电器烧了,又买了继电器换上,顺道在主驾驶门叩手哪里加了个12v常电及插头,偶尔可以取点,车长时间不开,用了太阳能板和太阳能控制器缓慢给电瓶补电

右车门喇叭有杂音,买一个更换,原来的好像是流上水了,硬了一部分,声音就不行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当时拆中控台时,左侧拆空调控制拉线时,把刹车灯开关取下来了,安装时发现安装不管用了,刹车弹回顶不到刹车灯开关了,怎么试都是够不着,无奈用了两个钢镚,双面胶粘起来,沾到刹车灯开关对应位置,就能顶开了刹车灯开关,这咋回事呢,原厂件还能不够长了

就是这玩意,又弄了一个,一摸一样,也是够不着,另一个原车的,都够不着,怪了,垫上了钢镚,倒是好了,就是太别扭了

网友A:
楼主这技术,让很多修理店都自愧不如

楼主:
这是改好仪表灯光后,还没贴蓝色膜时拍的仪表灯光,感觉比原来的好看多了

网友B:
大工程啊,拆的累装的更累!真有功夫!
换后挺漂亮的

网友C:
还有车挡喷水头故障,车门锁故障,怠速颤抖,面板老化缝隙扩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车挡喷水头故障,车门锁故障,怠速颤抖,面板老化缝隙扩张。

你说的这几个我只遇到过最后一个,前几个没遇到或者没发现,喷水一直可以,车锁从来没用钥匙开过,还贴了个磁铁上去,怠速抖动时碳污染还是发动机脚垫老化啊,我也感觉不出来,就是仪表台这个翘起,忍不了了,越来越大,直接投诉,等待通知去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啊,拆的累装的更累!真有功夫!
换后挺漂亮的

正好闲来无事,封在家,纯属闲的蛋疼了,哈哈,有大把时间折腾东西,不折腾这也是折腾别的,这些前前后后确实花了不少时间,技术含量不高,但费时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技术,让很多修理店都自愧不如

这车时间挺长,然后保有量挺多的,汽车之家上就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我都是现学现卖

网友:
省下一大笔工时费

网友:
刹车灯开关的杆子是可调节的

网友:
我的车子按时保养,只要能跑,其余不管。

网友:
够用心,你对车好,车对你也好!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车时间挺长,然后保有量挺多的,汽车之家上就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我都是现学现卖 ...

我汽车之家的账号都很多年没登录过了

网友:
技术含量还是有点的,无损拆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改好仪表灯光后,还没贴蓝色膜时拍的仪表灯光,感觉比原来的好看多了 ...

灯改得漂亮

网友:
为什么我车上保险盒里边没有对应的功能啊

网友:
这车小毛病不少啊

网友:
幸亏是个合资车,国产车这一堆问题得被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