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LED背光过一段时间自动熄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30):
一台液晶电视的LED背光开机一段时间就自动熄灭,屏仍然正常工作,但是没有背光了。重新开机又恢复正常,自动熄灭的时间从1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等,基本是随机的。用遥控器把背光亮度调低到15(最大为50,缺省值40)就不会自动熄灭了,连续开一昼夜都没事。看起来有点像是背光电路过流或者过压自动保护了,可是为什么自动保护是开机很长一段时间才发生?是不是背光控制芯片过热了?

补充:背光控制电路板照片如下。经过测试发现只要背光亮度调整在40以下就可以持续正常工作,大于40就会自动熄灭。40的亮度已经足够,所以可以不必修理就这样使用。

网友A:
别抱幻想,灯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抱幻想,灯条坏了。

灯条已经换过,还是同样。

网友:
背光灯条坏了吧

网友:
背光电源有问题吧,换版。
过载保护?

网友:
换过灯条还是这样那就是背光电路问题啦,,

网友:
背光驱动的输出电容也检查一下

网友:
感觉像某个电容坏了,温度一升上来电容量出现变化

网友A:
上个图吧,这样瞎猜好像没有多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吧,这样瞎猜好像没有多大效果

背光电路板照片来了:

经过测试发现只要背光亮度调整在40以下就可以持续正常工作,大于40就会自动熄灭。背光40的亮度已经足够(背光最大值为50),所以可以不必修理就这样使用。

网友:
拆都拆了不努力一下吗?说不定有惊喜呢……

网友A:
你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某组灯条过压保护了,可以改小电流来曲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某组灯条过压保护了,可以改小电流来曲线解决。

谢谢,为什么要过几十分钟才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某组灯条过压保护了,可以改小电流来曲线解决。

红圈里的电阻看起来是并联的,只要去掉一个就能加大电阻减少电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要过几十分钟才保护呢?

我猜是热了,电阻变大了,电压就上升了。

网友:
背光电路可能有虚焊

网友:
楼主,最后结果出来没有》!

网友(2023-02-01):
以前的显示器这样的话是供电问题

网友:
总结,电容坏和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我有台小米电视,是背光过压检测电阻受潮漏电,焊下来再焊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