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不启动,求指点

楼主(2022-10-30):
求大佬指点下,康佳50寸左右的电视,之前启动不了,但是待机指示灯亮,但是无法启动,过几天连待机指示灯都不亮了,一般是电源板故障吗?
感觉现在电视超便宜,修的话费用高的话还不如买新的。。。口罩问题,钱难挣啊

网友:
不会修板就直接买板换

网友:
一般是电源问题,而且是辅助电源坏的可能性最大。分析原来指示灯亮起动不了,有可能是辅助有问题,输出电压不足而开不了机,到后来就没有输出,就连指示灯都不亮了。

网友:
估计是长期处于待机状态引起的。

网友:
会修先拆开看下,不行再说……

网友:
待机电源问题容易处理,如果是单5V的辅助电源用个常见的手机充电器电路板放进去,简单方便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也许就是几个电容鼓包呢!

网友:
先测量电源板吧,不会就换板。

网友(2023-01-14):
原来修过一个老的康佳电视,也是不启动,拆机发现,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就装在主电源散热片下,长期高温容易爆,直接换一个电容,脚不剪延长远离散热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