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焊管脚很多的芯片,大家一般会用哪种规格的烙铁头?

楼主(2022-10-30):
尖头烙铁头适合拆焊这种管脚很多的芯片吗?

拆焊管脚很多贴片,最好用哪种烙铁头呢?
小刀头,中刀头,大刀头,还是薄刀头呢

网友A:
应该用风枪伺候,用烙铁容易搞坏焊盘,因为同时熔化4边引脚比较困难、我是没有这个技术,用烙铁只能堆锡大法用细钢丝慢慢撬起来--大刀头可能好用点毕竟热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风枪伺候,用烙铁容易搞坏焊盘,因为同时熔化4边引脚比较困难、我是没有这个技术,用烙铁只能堆锡大 ...

拆用风枪,焊也用风枪么

网友B:
有热风枪就热风枪,没有就马蹄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用风枪,焊也用风枪么

焊可以烙铁,刀头,焊油,好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热风枪就热风枪,没有就马蹄头。

马蹄头60脚以上的芯片能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可以烙铁,刀头,焊油,好锡

怎么才算好锡?焊脚多的芯片锡的质量很重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算好锡?焊脚多的芯片锡的质量很重要么?

这里有几个拆,焊视频 不妨参考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B23-tt5q4BbUQXZIrSEOA?pwd=7878
提取码:7878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蹄头60脚以上的芯片能拆么

单边60脚的?烙铁很难拆,,4边加起来60脚就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几个拆,焊视频 不妨参考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B23-tt5q4BbUQXZIrSEOA?pwd=7878
提 ...

感谢感谢 学习了

网友:
用热风枪,还要有好的助焊膏,才是最好的。无痕拆焊必备。

网友:
马蹄头子加堆锡,总之就是大面积速热

网友:
最好还是用风枪

网友:
有风枪好办
拆,和焊,都可以用风枪

网友:
大IC用风枪,小IC用刀头

网友:
自己没把握就拿去维修手机店

他们内行

网友:
如果底面没有元件,可以搁260度左右的电热板上,再堆低熔点焊锡拆。
不过最好还是热风枪

网友:
马蹄头然后用2.5铜线围一圈堆锡上去,只要脚露在外面没有拆不掉的,手速要快

网友:
有条件就风枪 没条件就马蹄

网友:
最早那些修vcd的用钢丝线+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