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路由器不断电供电

楼主(2022-10-30):
12V5A电源适配器集中供电路由器,光猫,电瓶。电源适配器接电瓶即可以给电瓶充电,电源适配器没电的时候电瓶可以给光猫路由器供电。

网友:
12v冲12v电瓶充不满电的   不知道断电能用多久

网友:
现在一年还停不了一次电。。。有必要么?

网友:
电源电压调高到13.8V比较好

网友:
充电器,+电池,+降压模块

网友:
充电宝加诱骗线就好,简洁

网友:
适配器给电瓶记得加限速哦,要不然就用充电器供电

网友:
两个充电宝串联

网友A:
电瓶一直冲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一直冲没问题吗

电源适配器12V,电瓶充不满的

网友(2022-12-05):
现在城市停电几率不大,乡村可能有需求。

网友:
不如直接光伏板

网友B:
台式机用不了,手机有流量。

网友:
还是弄个带温度的保护板吧,再说停电就算路由器有电,外网也不会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用不了,手机有流量。

2019年,刮台风断电断网,手机没信号,电话打不了,不能上网,就是有这电瓶,还可以上网,这个可以应急用

网友(2023-02-09):
简单粗暴 不过好用

网友:
12V电压太低了,调到13.8V左右比较合适。或者自己做个控制板每隔一周左右给电瓶补充充电一次

网友:
光伏板也得需要用电瓶做储能器啊,我用的18V10A的电池板和12V/7Ah的电瓶,拖光猫和路由器只能坚持半小时。

网友:
最好加个稳压保护板  我的经验教训

网友:
我阳台安装一块100W太阳能板,太阳能控制器给4块并联的28AH铅酸电池充电,已用5年了,现在满电升压19V可以供19V4A的投影仪使用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