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0元购的12v圆锯,拆修一下,乌龙大了

楼主(2022-10-30):
上次发了一个帖子20元的圆锯不懂怎么用,电池回来了,更加悲催,应该是a款的电池买成了c款,不对,拆了电芯怼上去。。。。完蛋了,竟然不转。。。跟老板说了一下,因为多次在他家买东西了,所以爽快的退了20块。。。今天拆开看看啥问题,因为每次插电池进入都感觉不对劲

原机照片

拆开看插脚,这个是重点,

看出来没,正负极是反的,电池的正极对着黑色线,负极对着红色线。。。。不是这么容易修把。。。

电机

齿轮部分

开关特写。。。好了,测试,没问题了,0元购的12v圆锯修理成功,丢回柜子,继续吃灰。。。下次拆解这个:20块买的无刷mensela的小钢侠

网友A:
调换线序,复活了。哈哈哈。就是不知道之前接反烧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换线序,复活了。哈哈哈。就是不知道之前接反烧没烧。

就是,原来我觉得接反了,电机可能会烧,竟然没有。。。。。

网友:
接反没烧是运气还是有反接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原来我觉得接反了,电机可能会烧,竟然没有。。。。。

电机有正反转,肯定不会烧。

烧的也是驱动板。

网友B:
这个锯子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锯子是反的?

左手锯v,不习惯

网友C:
这锯怎么看上去这么别扭,左撇子专用?但左撇子应该是少数吧,是厂家很贴心地开发出左右握把两款供消费者选用还是设计师喝高了把图纸搞反了?不会是后续环节一路下来结果生产出个镜像货,当废品处理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锯怎么看上去这么别扭,左撇子专用?但左撇子应该是少数吧,是厂家很贴心地开发出左右握把两款供消费者选 ...

有的电圆锯就是这样的,有点不能理解,我4把电圆锯,有把日立的7寸就是左手的,买的时候是没得选左右手的,好在我主要用来倒装的,也无所谓左右手了。你看看很贵的费斯托的轨道锯也是左手锯啊。去网上搜,大尺寸的电圆锯都是左手的,其实还是两个手一起用的。不过工作面在更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电圆锯就是这样的,有点不能理解,我4把电圆锯,有把日立的7寸就是左手的,买的时候是没得选左右手的 ...

刚才开了个玩笑。不过您这一说还真是个问题,也许人家的设计理念、规范和咱们的使用习惯不一致呢。比如楼主发的这种结构的锯,如果用左手握持,肯定观察锯口方便些,但锯片却是正对着操作者的;改用右手握持的话(左手可以辅助按压机身),也许观察起来不是那么方便,但锯片位于身体的外侧是不是要安全得多?至于锯口走向,借助靠山和标尺也不算什么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不存在什么左手锯右手锯的问题了,只是使用习惯和操作规范的事儿了。

网友:
这个小钢侠,楼主不给个链接吗

网友:
下面个20块大钱的发个链接瞅瞅啊

网友:
都拆成这样啦,楼主放一张最重要的电机图片看看啊,550 750?还是无刷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锯怎么看上去这么别扭,左撇子专用?但左撇子应该是少数吧,是厂家很贴心地开发出左右握把两款供消费者选 ...

老外左撇子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国外大牌原装的工具,左手用的非常多。

网友:
我的牧田也是"左手‘’的

网友:
小角磨的车呢

网友:
怎么0元购的?20的也很便宜。链接。

网友:
求发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