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遇到一个比较少见的DT9205/LECE LC-812

楼主(2022-10-30):
1.9205千千万,缩水缩到剩一半,我一开始买就送为了LED高压测量,想着如果是7501也行吧,0660就是赚了,毕竟40包邮还要怎样
2.结果一到手偶尔开机,检查一下是电源开关坏了,就把HOLD按键的开关挪了过去
3.真没想到7106居然还有这种万用表,基本各项功能都全了,真的比较少见,不知道是哪家厂商代工生产的
4.这个牌子的万用表也找不到资料
5.有知道的大神稍微介绍一下吧

网友A:
带hold的就不是ICL7106了

网友B:
好奇那个LED档怎么神奇法,能测多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那个LED档怎么神奇法,能测多高压的?

8.3V电压,试过了

网友:
可侧高压二极管

网友:
中国制造对于降低成本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牛所有需要的都可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hold的就不是ICL7106了

hold那里没有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hold的就不是ICL7106了

是吗,这个我就真不懂了,不过这个万用表精度还真可以,不像以前用过的7106,校准电压按起葫芦浮起瓢,电阻档也非常不错,而且万万没想到的是喇叭居然是有源喇叭,有源喇叭,

网友C:
牌子:乐测     炸干7106做到极致。这白色保险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hold的就不是ICL7106了

ut58带HOLD,主控上面写着7106-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牌子:乐测     炸干7106做到极致。这白色保险好评

是的啊,算是7106最后的荣光了,精度非常的好,线性真是不错,就是这个牌子的万用表是真的很少见,非常不错的产品居然没有拆解图

网友:
刚才,看到涛抱上这个表报价209

网友:
想要测LED,接个限流电阻到电池上很难实现吗?
这种多档位的表该淘汰了,随便调档位都要多花去几秒钟。
至于精度,就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需求了。

网友:
比SENIT DT-9208A还多了个LED档,确实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hold的就不是ICL7106了

ELECALL EM33D有网友成功换上7106硬芯

网友D:
楼主在哪买的呀?我也需要测LED的万用表,全网只有PDD有卖,不过好贵2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哪买的呀?我也需要测LED的万用表,全网只有PDD有卖,不过好贵200多元 ...

没必要买这个,有个汉研18B,淘宝上是最便宜的110元包邮,还是0660自动挡的带LED,那个是最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哪买的呀?我也需要测LED的万用表,全网只有PDD有卖,不过好贵200多元 ...

也从SSD区跑到这儿逛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买这个,有个汉研18B,淘宝上是最便宜的110元包邮,还是0660自动挡的带LED,那个是最划算的 ...

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