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15贴:持续性拆电源-山寨12V1A电源(ZCB-0701)

楼主(2022-10-30):
关注我的盆友们知道我最近在家出不了门,弄了一灯泡,天天在家和一堆垃圾电源杠上了,
昨天发的2022年第14贴:叹为观止-拆一山寨5V 1.25A电源
今天还是没拆开那个笔记本电源,就拆两个12V1A的电源,本来计划两个电源发一个贴,一个缺原件,没测试好坏,今天就先发修好的一个
上图

常见的外表,前些年的12V1-2A的监控电源大致主流就这样

12V1A的,内正外负的空心插头也剪了

撬开一看,浓浓的山寨风,应该是室外监控用的,漏水,局部地方锈了

山寨就山寨,取出电源板,看看用料

电容400V10uF,就凭这个来看1A应该也不虚标

开关管打磨了,鄙视一下

p421光耦

输出端电容16V1000uF

电源指示灯引脚都锈了,漏过水,这电源不知道是不是进水坏的

电路板反面,整个电源都是直插原件,无贴片

通电竟然有输出,这输出怎么有些低啊!不到11V

水品有限,瞎分析,输出偏低,是不是那个电容容量不够,整个电路板就4个电容,取下来测试一下吧,最后是开关管旁边的47uF25V电容基本没有容量了

没找到25V的,50V的个头大一点

换上后,输出电压正常,12.29V

测试一下,负载1.25A的时候输出电压还有12.25V,这个电源没有虚标。虽是山寨,但不骗人。

OK!装起来,贴好标签,继续吃灰

今天就发帖到这儿,明天发另一个12V山寨电源,欢迎关注,谢谢观看!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A:
之前给老家亲戚装监控,买的深圳那边的贴牌监控,100%这种电源适配器,不过质量还行,8个头子,用了好多年,就碰到一个坏的
之前在论坛买过光猫厂家配的适配器电源,做工好的,1a-1.5a的也就2元一个,好用不贵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好像LED的电源,对于LED来说,这电源还可以

网友:
贴纸上印一堆外文和认证,典型的寨货特征。

网友:
你这个功率管还有散热,我有一个没有散热,400V大电容都热开裂了

网友:
用来带小风扇还没问题的

网友:
现在的这种适配器更简单,光耦与431都没有

网友:
起码这个电源比一下山寨的好多了

楼主:
所用材料一般些,但没有省。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B:
现在的这种适配器更简单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给老家亲戚装监控,买的深圳那边的贴牌监控,100%这种电源适配器,不过质量还行,8个头子,用了好多年 ...

使用环境好的话还是停耐用的。

一般光猫,路由器等电源质量都不错,合适长期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环境好的话还是停耐用的。

一般光猫,路由器等电源质量都不错,合适长期工作 ...

除了2个头子是室内,其它都是室外,风吹日晒灰尘大(收购粮食的环境),但是雨淋不到,这么多年,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这种适配器更简单 是滴

现在山寨厂的技术水品提高了,可以使用更少的原件了

网友C:
这简易的没pwm芯片方案效率不高,开关三极管发热量大,短时间1A多没问题,长时间不行,散热片又小,又是封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简易的没pwm芯片方案效率不高,开关三极管发热量大,短时间1A多没问题,长时间不行,散热片又小,又是封 ...

给摄像头等小电流的设备用用还凑合

网友(2023-01-08):
山寨还不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