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晒下自己组的48v40a磷酸铁锂电池组

楼主(2022-10-31):
电池是2019年底开始用的,昨天下午出门,突然没电了,切换了备用电池,接着出门。等回来一测电池没电压,拆开后发现负极输出端脱焊。焊好之前拍下照给各位看一下。(有根线拿掉了,准备换粗点的)用到现在,大概还有35安的容量。我的两轮电动车装的两组电池,一组48v40a,一组48v20a.前几年磷酸铁锂没涨钱,40安一块单体四十块钱。两组电池用切换开关切换,平时用40安,没电时用20安的电池。焊好后用玻璃胶带包好,上电一切正常,虽然都是48v的电池,40安的这组电池比20安的要快两码。

网友:
容量大,内阻当然小,压降也会小,跑的快很正常!

网友:
你这个焊的太随意了    最好用软线U形连接 要么用那种铜镀锡的编织带 连接 你这个串间连接看着很容易掉

建议检测线用小的黄腊管套上  电池表面 跟每个电池中间间隔都用玻纤板隔开 别指望那热缩膜当绝缘

网友:
电池组连接片中间一定要留一个弯曲的缓冲弧度!!!避免长期使用中震动等原因导致脱落引起事故。

网友:
楼主从哪个店家买来的?新的旧的?一个单体电池是多少伏?一个单体电池多少元?
4个问题请麻烦回复一下,如果不方便说出销售商,请给个关键字,谢谢

网友:
锂电久了都会衰减,续航大打折扣。

网友A:
在电动车上,有时真的感觉锂电比铅电寿命更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很多组装锂电不合格的原因。

网友:
40A40块钱真的挺便宜的了,不过我还是喜欢32650的,组装方便,没有点焊机搞这个很容易松脱的感觉

网友:
储电可以了

网友:
黄铜导电还不如镍片,改铜线吧。

网友:
续航和载重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动车上,有时真的感觉锂电比铅电寿命更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很多组装锂电不合格的原因。 ...

2轮上很少有好锂电,好的太贵。

这东西好用,但太娇气,不好伺候啊。

网友:
焊点不结实,用铜镀锡的编织带的吧,好焊接,柔性

网友:
用了三年还有75%,电池不错啊!

网友B:
不知道现在咸鱼上宁德23安圆柱铁锂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动车上,有时真的感觉锂电比铅电寿命更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很多组装锂电不合格的原因。 ...

我19年300买了个二手自行车款锂电车,去年拆看看电池是15年的,9安,现在还能骑15公里左右。感觉寿命挺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现在咸鱼上宁德23安圆柱铁锂怎么样啊?

质量非常好,我用这种电池做了3百多组了。72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质量非常好,我用这种电池做了3百多组了。72v的。

靠,这是主业还是副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这是主业还是副业?

冬天时主业,夏天时副业。。。。

网友:
我现在用的20串50A的,卖家重新包皮的基站报废电池组拆解的电芯,说是南都的,今年是第三年,感觉还好,平常7-15天充一次电,大概每天1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