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麻烦大了,没设置共享,手机居然能访问我的私密目录

楼主(2022-10-31):
这是一个大麻烦,本来手机与电脑共处一个局域网,互传文件而已,我在电脑端设置一个专用的共享目录(名称叫做:测试共享目录),只给手机把图片和视频上传到这个共享的目录里面。其它地方我没有设置共享,可是苹果手机连接服务器,输入电脑IP地址,输入登录名和密码后,居然看到一个叫做“Users”的目录和刚才设置好的“测试共享目录”,点击“Users”居然能进入访问我的私密目录,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让手机看到这个“Users”目录,只让手机看到“测试共享目录”即可,怎么操作才达到我想到的目的呢?

.
用手机里面的文件管理器,点击连接服务器,输入我的电脑的局域网IP地址,然后弹出下面的页面,请见下图。
选择注册用户(那个客人点击是无效的),然后输入电脑用户登录名,输入电脑登录密码,点击下一步

.
可以看到已经进入电脑里面了,里面有个“测试共享目录”是我刚才设置好的共享目录。除此之外,居然还看到一个叫做“Users”的目录,太恐怖了。我可是没有设置这个目录名称啊,也没设置它为共享,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
进入这个“Users”目录,可以看到电脑用户名LYF,点击它可以进入下一级

.
进入后,可以看到我的电脑的桌面和下载目录,里面有大量不可描述的视频,KAO,怎么会这样?我可是没有设置桌面为共享目录啊!

.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去掉这个“Users”目录,我不想让这个目录出现在手机里面,如果有哪个人不小心进入我的电脑,岂不是“Users”目录下面所有的私密文件被看个精光?

网友A:
windows的USER好像本来就默认共享啊。。。。你对此电脑右键,选择管理,在共享文件夹里把USER文件夹的规则停用就行

网友:
关掉系统默认共享就好了

网友B:
电脑端USER文件夹设置一下不要共享,或者设置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没弄清楚就怪手机?有点搞笑了
原版WINDOWS系统开共享默认就会把”用户“文件夹共享出去,除非你的网络设置成公共网络
关掉也很简单,这个文件夹真实位置就在系统盘根目录下,一般用中文名(根据系统语言)命名,名为”用户“,在文件夹属性里关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USER好像本来就默认共享啊。。。。你对此电脑右键,选择管理,在共享文件夹里把USER文件夹的规则 ...

USER文件夹不在电脑右键那里,而是在C:\用户。已经取消共享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端USER文件夹设置一下不要共享,或者设置密码就可以了。

上面的网友已经回复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原来是场乌龙

网友C:
你竟然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电脑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USER好像本来就默认共享啊。。。。你对此电脑右键,选择管理,在共享文件夹里把USER文件夹的规则 ...

这个大佬说得对。。。。哈哈哈。。。。

网友D: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发出来光明正大的看就不怕偷看了

网友:
又多了一个‘门’

网友:
都是你电脑自己干的事。

网友E:
系统默认共享,你设置共享并测试的时候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竟然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电脑常识

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发出来光明正大的看就不怕偷看了

这个还是独乐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默认共享,你设置共享并测试的时候没注意看?

小白一个啊,电脑知识匮乏

网友:
“USER”是系统默认的共享文件夹,设置一下不让它共享就可。

网友(2022-12-07):
断网,物理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