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18650能不能降压给钟表用

楼主(2022-10-31):
一个18650怎么降压成5号电池的电压?给钟表装一个18650肯定很耐用

网友:
不见的,钟表电流非常小,用碱性电池就能用好久,但是如果用18650降压,待机电流就非常大,电能大部分都是损耗掉了,所以不一定用的时间长

网友:
没必要,一节碱性电池用一两年。想耐用简单地并联两三节碱性电池就行。

网友:
是的,得不偿失

网友:
理论上是抗用,但是降压的损耗和电池的自放电,不是特殊费电的机芯没必要折腾,要是离光源近可以用太阳能,可以折腾下,另外想折腾,降压用xc6206坛友推荐的

网友:
降压模块的静态电流要足够小才行吧

网友:
如果只需要10-20uA电流 电阻分压即可,理论上放电时间也不会太短,只是要考虑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防止电池放电电压过低导致报废

网友:
用XC6206芯片,静态电流也很小

网友:
有坛友用TPS62201降压IC做的降压板不错,静态电流15uA,效率85%,就是看了下,芯片价格比较贵,供货的也少

网友:
这么改成本太高,不如改太阳能板+低漏电的10-30法拉电容,成本比18650+降压板还便宜效率还高
我买的10F的很小的1.5V下基本没有漏电,加一片小太阳能板才几毛,加个防放电二极管和一个稳压二极管一共也就不到2元

网友:
降压电路需要耗能的,未必比五号电池用的久

网友A:
我是把手机旧电池直接串联蓝色或白色led用在石英钟上,废电池排点用处也省点买电池钱。

网友:
这个我改过,用一片HT7315,静态电流4-8uA,不过是线性的LDO,驱动没有问题。耗电电流100uA左右(扫秒),如果是跳秒的,间隙性的,更省电。
粗略计算2500mA时,0.1mA的电流,可以持续工作25000小时,基本上,电池储存到该充电了它也就该充电了……

网友:
可以啊,做个xc9265降压电路,一节1000mah锂电走1.5年没问题(石英钟)。还不用怕电池漏液。现在我怼了个煤气表用的锂亚电池,看能不能走过6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手机旧电池直接串联蓝色或白色led用在石英钟上,废电池排点用处也省点买电池钱。 ...

就串一个led就可以了?

网友:
嘉立创免费打板做XC6206的降压,我用拆机的软包锂电池,给宜家9.9的石英钟表使用测试。电池不到200ma,实际使用是两个月左右。实际成本只有几毛钱(就是XC6206的成本,最小电路需要两个电容也是拆板的)。
但是!我随便找个用过的5号电池,电压在1.48v左右的南孚,基本都能用半年到一年……

网友:
串联一个绿色或者白色,蓝色的发光二极管直接用就好,二极管装表盘背面,搞好了还可以当夜光用,就是会1秒闪一下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改的,只要看看买啥模块就好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因为只要是电池,都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