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9806+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2-10-31):
向大家汇报个奇怪的故障,2015版的VC9806,主控1106,一测220v交流后,直流档精度就发生变化,从万分之二到千分之一左右变化。开始以为是拨盘出了问题,wd40清洗了几次都没用。重新校到出厂精度,不测220v精度能保持,一测直流2v20v误差又大了。不知道是主控出问题了还是24c02存储器有问题了,不知道有哪位师傅遇过此现象?

楼主:
说明下,此表从没误用错过功能档位,表笔也没插错过,唯一出个一个意外是200mA档与另一台万用表串联测一台小功放机220伏供电电流大小,开机电流超量程了烧了保险,另一台量程大点没事,换了保险测电流正常的。记得当时超电流量程不离谱,且取样电阻保护二极管均正常。从原理上讲不是造成这个故障的凶手啊。。。

网友:
拆掉压敏电阻看看?

楼主:
谢指点,但无压敏电阻,电压经过10M直接进入芯片。精度有时漂高有时漂低,且能固定下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指点,但无压敏电阻,电压经过10M直接进入芯片。精度有时漂高有时漂低,且能固定下来 ...

借用另一坛友的图片,谢谢。

楼主:
折腾了几次,发现红黑笔交替插火零线几次,能基本恢复精度,尤其是黑笔接零线时间长点,有效果。难道是天气干燥,感应静电影响?还是1106本身有问题?表主板清洗过似乎也没有什么奇迹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几次,发现红黑笔交替插火零线几次,能基本恢复精度,尤其是黑笔接零线时间长点,有效果。难道是天气 ...

洗板子 烘干晒干,。。。,前短滤波电容可以换个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子 烘干晒干,。。。,前短滤波电容可以换个小的试试

主板用WD40电子清洗剂洗过2次,没有什么效果。正反多次插能让精度慢慢恢复。前短滤波电容有时间换下试验下。谢谢。

楼主:
看来要准备进厂了,1.反复读24C02数据,发现没有异常,调到出厂精度,交流档一测交流220V后,直流电压档精度立马下降近千分之一,之后的误差一直能固定下来,原来交叉表笔量量220V还能基本恢复,现在基本没戏。220V通过10M直入芯片,周围连个分路或其他的元件都没有,估计芯片真有问题了。2.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进入CAL模式,自检结束时显示ERRO的信息,固件也出问题了?3.前端滤波电容没有焊下来测测漏电情况,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哦,再向大家汇报下,板子洗过,正常使用,没有用错档位。

网友B:
如果主控有问题,芯片自检,肯定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控有问题,芯片自检,肯定过不去。

谢谢提供参考经验。

网友C:
没有什么头绪,能否做个实验看看不测ac220v而换个低得多的ac,比如ac9v,是否还有这个现象。
有点怀疑保护电路的问题,保护电路不都是ptc和zxr,也有靠三极管或其它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头绪,能否做个实验看看不测ac220v而换个低得多的ac,比如ac9v,是否还有这个现象。
有点怀疑保护 ...

     首先,感谢您的关注。再详细说下:VC9806+这个表很简单,方案就是用的1106,2万字显示,保护就仅有电阻档PTC和其后的2个三级管反串(而且电阻档的精度一直很稳定),4楼有图。我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调好200MV基础电压精度后,将24C02读写7Pin一直置高电位(防止芯片改写数据),都一样的结果。现象就是:辛辛苦苦校好200MV,直流,交流都准。不测220V精度能保证在出厂规格0.05%误差内(调得准时,误差0.02%都可以),一测220V就增加或降低到0.1%左右。这时候所有电压档精度一起变化,变化的误差比例也差不多,就好像调了基础档一样(或象改变了输入电阻大小,导致分压比例系数变化一样)。电阻档精度不变!!!所以异常纳闷!!!   洗板,查芯片数据都做了,基准电压385也没见什么波动,从0660芯片的应用电路看,还是观察此表的PCB走线,220V就是经过5个2M电阻直接入的芯片,拨盘已经将220V与其他支路断开了。(拨盘状态基本在出厂状态,而且也清洗过,应该不存在爬电的可能)。所以我感觉LM385基准是不受220V影响的。怀疑是芯片内部的原因(比如:分压网络开关状态差了,或者是固件或其他的问题---进入校准时自检结束显示ERRO,但又可以进行校正)。外围电路,因不测220V精度能保持,就没有深入排查,比如那个前端滤波、与分压电阻接到一起的2个27n电容(类似下图中C3,C4位置处的2个电容)。 这种基本能用的状态,估计返厂也不会有好结果。。。

楼主:
真是一个神表,AD584基准电压9.996V,9806+测9.986V(校表时测得9.996-9.997V),误差约0.1%。拆开表,将RLD保护三级管拆除,FTP/FTN前端滤波电容27n与其他位置的27n对换。测试数据同前误差还是低基准约0.1%。用洗板水再洗一次板,没有丝毫改变。红表笔插火线,黑笔插零线,220V档测电压,测多几次,再测AD584基准电压,读数在9.996-9.997V,几乎与校时相同(室温相同)。测220V后,直流电压上升了0.1%。为检验测电流情况,串入220V中给一耳放供电,测电流正常(电流很难稳定,电压波动,总体正常),再返回测AD584,读数在9.998V。。。。至此,应该是芯片有问题了,有问题的地方应该是芯片内部分压网络开关周围电路。。。电阻档的精度一直稳定在0.02%-0.08%间,且各档误差基本不变。神了,看看售后能不能给更换芯片。

网友A:
我的VC890C+ 就发现毫伏档不准了。奇怪的是直流电压档正常!正打算返厂呢。所以,我猜测这种单片机芯片,毫伏档准不准,并不能代表基准电压准不准!可能是芯片内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VC890C+ 就发现毫伏档不准了。奇怪的是直流电压档正常!正打算返厂呢。所以,我猜测这种单片机芯片,毫 ...

同意修大师的判断,我这个9806+是2万字表,误差达到0.1%,就与27元的ANNENG M118A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也准备联系厂家,看能不能给换芯片。还是830这种外部分压耐操,我有一个DT9805都用了20年屏幕才坏了(可惜之前不懂屏幕能修,扔了)。

网友C(2024-01-20):
引用 楼主:
同意修大师的判断,我这个9806+是2万字表,误差达到0.1%,就与27元的ANNENG M118A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也准 ...

这块表修好了吗?前面问过问题后好像就忘了这件事,我倒是有点思路了。方便的话,你把这块表的10MΩ分压电阻拍照片我看一下。
补充,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前面贴了照片的。
你有没有ri40的10MΩ电阻?替换一下原来的10MΩ,看看这个故障还存在不。如果还存在,可能是0660的mux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表修好了吗?前面问过问题后好像就忘了这件事,我倒是有点思路了。方便的话,你把这块表的10MΩ分压 ...

已经修好了,谢谢关注。是10M中的一个电阻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表修好了吗?前面问过问题后好像就忘了这件事,我倒是有点思路了。方便的话,你把这块表的10MΩ分压 ...

修好后,将输入电阻全部换成了所谓的低温漂0805电阻,10个串联,耐压应该够了,其次,进行了改装。在10M输入端使用了PTC电阻和压敏电阻防护,限制表在AC600V内使用。精度:电阻调校到0.03%内,DC误差在0.02%内,作为备用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