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LB-GY2人体感应开关。。。。。

楼主(2022-10-31):
故障现象:经常整晚开了灯不会关闭。白天能自动关闭。

TM2291资料。。工作电压3.3V

电路图

电路板。。测试发现芯片8脚供电电压当开灯时1.2V-1.5V左右。。灯关闭有3.3V。
芯片供电经过7133-1稳压得到。

测试7133-1进出电压。。拆下供电电容。。测试有19UF。。

随便换上个47U得。。测试正常。。开关灯正常电压正常。。问题就出在7133-1供电电容了。。

开关灯,芯片供电电压3.3V正常

整理一下,手机标识一下。。

找个长脚的电容换上躺平了。。呵呵。。。

装机

此致,完毕。。。

网友A:
居然是供电电容坏了,没想到

网友:
判断准确,直击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供电电容坏了,没想到

好像笔记本电脑也容易供电电容坏。

网友:
和biss0001应该是一样的吧?
话说桌面可够凌乱的。

网友:
菲尼尔透镜看着跟眼镜蛇一样瘆人,你的桌子是一如既往的乱

网友:
现在好多电气都是电容损坏引起的

网友:
电解电容已成电路寿命瓶颈。

网友B:
借个楼问下,同款的86感应面板,现在的问题是感应变迟钝了,就是人走过来要延长几秒才亮灯,请问这个是什么故障,是否也是电容容量减少导致的

网友:
楼主是准备用红外感觉来开启后面那个监控?

网友:
电容不良引起电压不稳定!

网友:
精准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进来学习,感应灯目前还正常,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问下,同款的86感应面板,现在的问题是感应变迟钝了,就是人走过来要延长几秒才亮灯,请问这个是什么 ...

这个不懂了,我也是第一次修这个。弄了好一段时间才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懂了,我也是第一次修这个。弄了好一段时间才修好。

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果然懂技术会修理的都是大神

网友:
原机供电滤波电容是22uf,楼主测量是19uf,应该在误差范围内呀!
楼主既然修好了,可能原机配的电容过小,稍微有些老化变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