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来看看20年前的胶片神器:拆修美能达底片扫描仪(MINOLTA AF-2840)

楼主(2022-10-31):
视频版请点击这里

我有一台2004年购买的底片扫描仪MINOLTA DiMAGE Scan Dual AF-2840,在胶片时代这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这近二十年,这台美能达d3扫描仪为我扫描了几万张底片,可谓劳苦功高
2014年,底片扫描仪的尼龙联轴器断裂,更换后又继续使用,前几天发现进片不顺畅,于是再次拆开维修
片夹卡扣早就坏了,我用铜片夹紧

拆开后可以看到扫描仪是两部分组成,右侧是机械部分,左侧是电子部分

前面板电路主要用于指示灯和舱门感应

开关在主机上,拆掉前面板后可以 看到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盒子

主芯片应该是定制的

ROM芯片和IC611024,这块芯片应该是颗高速缓存

下方芯片m5622,应该是USB控制芯片

这部分应该是电源电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大功率电阻

扫描仪正上方是 一根CCFL灯管,最大的缺点是需要一个预热时间才能正常工作

灯管下面是底片夹的走片机构,上面的电路板上没有芯片

走片机构翻过来,电路板上这一排触点应该是用于APS胶卷识别
上方那一排齿轮会拨动底片夹侧面的齿条用于快速调节底片夹位置
发现下方用于压紧底片夹的铜片磨损变形,这是走片时异响的来源,调整之
清理发现故障原因是走片机构滑槽内灰尘过多,造成底片夹进出阻力过大,清理后恢复正常

走片机构只负责底片夹的快速移动和定位,
机构下方是个盒子,扫描时走片机构不工作,下方这个盒子带着走片机构和片夹整体移动
因此走片机构故障并不影响扫描精度

移动盒子可以看到下方有个开口,这个开口是通往扫描镜头的光学通路
不工作的时候,这个开口就会被盒子遮挡起来,能很有效的防尘,是个精妙的设计

14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负责盒子移动的联轴器坏了,造成扫描的照片非常诡异的被拉长和变形

当时更换了一个铝合金联轴器,这个故障没再复发

这台扫描仪 最高分辨率是2880,丝杆移动比较精密,所以这个丝杆都是有轴承的
丝杆另一端还有消回差机构

盒子底下是镜头组件,镜头水平放置,通过一个反射镜来扫描底片
镜头同样有丝杆结构,用来自动对焦

扫描仪工作时上方灯光照亮胶片(透射),下方镜头扫描并成像,通过程序讲胶片反转为正常影像

想看动态效果的可以看文章开头的视频

网友:
不错,底片现在没有了

网友:
感光头的进步可省去这如此复杂。

网友:
老货了。我有个佳能5000扫描仪,有底扫功能,荒废有十多年了。

网友:
我的爱普生的扫描仪也荒废多年了。

网友:
扫描效果怎么样,记得公司里有台扫描仪送了一个扫底片的支架,不过从来没用过

网友:
专门扫描交卷的扫描仪,有专用软件生成JPG格式图片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拆解胶片底片扫描仪,机械部分设计的很精密。

网友:
04年很贵吧!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不错。

网友:
想把老底片扫下,不知目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生了不少钱啊

网友:
这东西的关键是镜头的分辨率,各家都有高招,貌似美能达的水平一般吧。

网友:
现在可以用大片ccd一次成像,不用机械

网友:
是把上世纪的那种邮票大小的胶卷转换成数码照片的吗?
第一次看到这机器,现在见不到胶卷了。

网友:
老相机都没用到过

网友:
价格也不菲,做工不错

网友:
没有这种专业的,我就用普通的扫描仪,分辨率开到最大用来扫描我那底片,也还行

网友:
这个曝光之前和之后的都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