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的LED灯坏了.....应该买什么类型的灯珠???谢谢大师们....

楼主(2022-10-31):
手电筒的LED灯坏了.....应该买什么类型的灯珠???谢谢大师们....

手电筒用的是蓄电池......

充电一个晚上也不亮......

结果检测发现是灯坏......

换个灯就可以继续用......

大师们多多指点一下......

手电筒的LED灯坏了.....应该买什么类型的灯珠???谢谢大师们....

网友:
万能宝上有那种带有一个小板的手电筒灯珠

网友:
这种封装的

网友:
有点象Q5灯珠?

网友:
1w,3w,5w的,都有。看驱动确定吧。
这种电容充电的,如果电池没有坏,充电的时候开灯,有几率坏灯珠。
如果电池坏了,充电时开灯必怀灯珠。

一般是电池坏了,开灯不亮,反复开关几次,不注意是开还是关,以为是没有电了,插上充电,刚好开关在开的位置,然后灯珠就烧毁了。

网友:
2块多10个包邮

网友:
换个手电筒吧,也不贵。

网友:
正确方法是换新的手电筒。

网友:
此类手电容易烧LED的原因多为两种。一是灯珠的电流不为恒定,刚充好的电池电压高,电流就大,可能会达到或超过LED的限值。二是充放电回路未彻底隔断,造成充电时误操作,打开开关从而损坏LED。
对于第二种状况,可以将开关的控制改为:只要是开灯,就必然会切断电池的充电回路。这样,即便是在充电时,随时打开手电开关,充电之路也不会接入照明支路。从而保护LED不被烧坏。

网友:
如果是自家用就看看有没有便宜的C8就好了

网友:
换个18650的手电吧,铅酸的太不耐用了。

网友:
把充电和开关小板拆的只剩下开关和高低亮的电阻,然后蓄电池拆掉换成18650,再加一块C口的TP4056小板上去改成锂电的。
灯珠我没找来合适的,刚好单位有折下来的消防应急灯,把那个里面的灯板拆了装上用,除了光变的白中带黄,中心一个大灰斑,电压超过4V了灯会频闪外,没其他的毛病,关键是续航比原来长多了。

网友:
不是Q5吧,都看不到芯的形状,估计是普通的LED灯珠

网友:
      这种是流明的封装,国内仿的多,质量良莠不齐,个人能力难以分辨,建议连基板一起换了改科锐,科锐封装比较特殊,假货少点,不过要考虑下对焦问题

网友:
仿流明封装的

网友:
俗称大粉团,换锂电,换充电器,换完了,就会发现这货外壳跟后来拉郎配的东西不是一档次

网友:
阻容充电电路 最大的缺陷  灯珠最普通流明灯珠 2-3瓦功率 说实话 这类灯没有修理的价值

网友A:
我拆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的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灯珠啊......

俺有可能换其他的灯珠.....

网友:
换灯珠7135恒流3w  ,改18650锂电,TP4056小板充电.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3#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