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暖手宝

楼主(2022-10-31):
6块钱,在小学门口文具店买的,孩子喜欢。
设计有问题,发热集中,把塑料后盖都烫变形了,正好家里有铝箔不干胶,贴了三四层当均热板。
红灯是高温模式,输出电压2v,那个红灯在几秒后开始循环转色,挺好看的,估计是那个没标记芯片的功能。
绿灯是低温模式,输出电压1.6v。
长按可以开关机。

网友:
一节电池能生温这么高,不错。

网友:
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6块钱,不知道是如何把成本做到这么低的。

网友:
不知道电池是怎么样的,这个价格也就买个电池了吧

网友:
就是用电阻限流发热原理,就是哪一片电阻。 电池容量  限流大小  使用时间

网友:
小心 别把孩子烫着

网友:
与以前发热鼠标垫一样的发热片

网友:
我靠,我正想买这种暖手宝送人
狗东上基本都要100几
一直担心安全
还没有下手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有网购便宜的没

网友A:
温度倒不至于烫着,担心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倒不至于烫着,担心电池问题

塑料都烫变形了。正规的产品,那个后盖应该是导热材质的。再不济也应该做成内表面是平的,贴一块铝板

网友:
孩子用,安全第一啊。这样的还是别用了,有危险。

网友B:
能把后盖都烫变形?温度很高啊,不烫手??

网友C:
刚刚准备下单,到手7元左右,还在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后盖都烫变形?温度很高啊,不烫手??

烫,所以我才拆开贴上铝箔,不然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准备下单,到手7元左右,还在犹豫。。

当玩具而已,想要真用,还得买贵的。我这个6元的缺少温控原件,7元的估计也一样

网友(2022-12-02):
不错啊,下次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