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俺买的无线HP鼠标,有一个按钮是什么作用?俺不懂.......

楼主(2022-10-31):
俺买的无线HP鼠标,有一个按钮是什么作用?俺不懂.......

这个无线鼠标不动的时候.......

几个小时都不会自动休眠.......

要手动把电源关闭了呢亲.......

开关右边的蓝色按钮啥用?????

大师们要多多指教一下俺.......

俺买的无线HP鼠标,有一个按钮是什么作用?俺不懂.......

网友:
链接配对对码

网友A:
connect 连接啊,这是不是蓝牙鼠标

网友B:
3v供电可以直接用铁锂电池加占位桶

网友C:
是对码的吗?还是手动连接的?自动连接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不好了就要用这个按钮来手动强制连接?

网友:
蓝牙配对键

网友D:
买过一个国产双模的,同样的位置也有一个钮,用来切换2.4G和蓝牙的。

网友E:
英文字母可以在电脑上翻译一下呀

楼主:
大师......

俺不清楚啊.......

纸说明书也没有说明......

网上也找不到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 连接啊,这是不是蓝牙鼠标

大师......

俺不清楚啊.......

纸说明书也没有说明......

网上也找不到说明书......

是不是蓝牙鼠标也不清楚啊......

反正没有反应啊.......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供电可以直接用铁锂电池加占位桶

大师........

锂电池应该也可以......

只高了1.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对码的吗?还是手动连接的?自动连接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不好了就要用这个按钮来手动强制连接? ...

大师......

俺不清楚啊.......

纸说明书也没有说明......

网上也找不到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个国产双模的,同样的位置也有一个钮,用来切换2.4G和蓝牙的。

好的......

非常感谢大师指点.......

等下试试蓝牙可以搜索的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文字母可以在电脑上翻译一下呀

大师........

早就翻译了......

网友:
看来就是蓝牙配对键

网友:
是不是多模转换的     我的  无线  蓝牙3.0  蓝牙4.0 转换  控制3台机

网友:
精度调整钮,以前有一些老鼠标有这个功能

网友:
显然是蓝牙连接

网友:
这不是应该向卖家提问嘛?看意思是连接用的,能正常使用就不需要去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