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折腾4.9元的胜德VC830L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22-10-31):
上次折腾好的小万用表,用了两天感觉挺方便小巧的,决定拿他当主力炮灰了,所以改个锂电吧。
上次的链接

这是改完的样子

发下过程
开孔,人肉雕刻机

壳有点厚拿刻刀一点一点抠的,最后也不完美,壳太脆了,边上有掉两块碎块,然后地方小用立着的typec口,要从外面往里插,最后可能孔不太合适涨出裂痕了(主要是年头太多了,塑料脆了)
就这种Type-C口直接焊线,两侧最外面脚是GND,依次两侧往中间数第二脚是5V,中间两脚是CC1和CC2。是识别PD的,要用PD充电器需要接5.1K下拉电阻。我不需要所以中间两脚不管

插进去

里面这样的

热熔胶固定

充电指示灯开孔忘记拍了,用电钻钻的刚好有钻头。指示灯用了个翠绿的,充电亮,充满灭。
升压板用这个

电池用这个,DZY里拆出来的,加了保护板

这个电池尺寸刚刚好,长短刚好,厚度也刚好,所以那个充电加升压板就不能平放到电池盒下面了,而且软包电池下面有东西硌着还发热也危险。
所以切开

切偏了,还好没伤到电路
这么放

充电板还是高出电池槽了

这样就好了

乾坤大挪移

接下来就是往里装了,由于这个表没有自动休眠,打算加个开关,这个表的hold键是自锁开关,而我又不用,就拿他开刀了

这个双联自锁开关,他一个脚通芯片保持数据,另一个脚居然通屏,让屏幕显示个数据保持的图标,居然不是芯片自动完成的,所以两脚线路都要断开

把升压板接到开关的后面,这样关机静态电流就只有4056的了

电池保护板后来换个小一点的,那个软排线那里要弯一下,要不放不进去,怕出毛病。4056充电电流是调了的,大概100多毫安。

这是电池快满了

充电绿灯有点太亮了

折腾结束,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继续折腾胜德VC830L万用表,重新打板并改硬封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081-1-1.html

网友:
4块9,我也要

网友:
支持折腾。。要得就是折腾这个劲儿。哈哈哈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哪有4.9的车,手上有个改了锂电升压板(充电口没开,得开盖充),感觉比两串的费电多了,重点是无预报直接关机有点烦人,

网友B:
现在卷成这样了,我9.9买的就觉得很便宜了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4.9元的车,还能上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哪有4.9的车,手上有个改了锂电升压板(充电口没开,得开盖充),感觉比两串的费电多了,重点是无 ...

现在没了,上阶段老五和老万家的,我这个是功能最少还是个坏的,有新的,昨天看就剩钳表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卷成这样了,我9.9买的就觉得很便宜了

打黑来的,坏的,你点上面链接看我上个帖子就知道你那个比我这个香了

网友:
非常不错,小巧

网友:
4.9买个9V电池都值

网友C:
放两个板子会不会掉电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两个板子会不会掉电太快?

升压板是在开关后面的,只有开机时才通电,4056静态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DZY的电池我有几十个,都是抽了后拆出来的,一股烟味

网友E:
也有充电升压一体还带可调的板子,更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哪有4.9的车,手上有个改了锂电升压板(充电口没开,得开盖充),感觉比两串的费电多了,重点是无 ...

我开始也用这个板改装     后来买了成品两串的效果不错 比升压的省电

网友:
4.9元也能拥有万用表,还能鼓捣成锂电的,幸运呀。

网友:
折腾的 费用比表本身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DZY的电池我有几十个,都是抽了后拆出来的,一股烟味

我的是盲盒开的,一堆还有个大功率全新没拆封的,可惜在我这都只能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充电升压一体还带可调的板子,更方便

我这个就是,放不下,被我切开的,电压调的7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开始也用这个板改装     后来买了成品两串的效果不错 比升压的省电

我另一个表两串改的,充电用双刀双掷开关切换,就是充电时不能用,但是有低压报警,不像这种低压保护了直接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