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拆左拉平衡车,塑料轮毂、塑料底壳、虚标电压,这就是德国技术?!!

楼主(2022-10-31):
老爸捡了台左拉平衡车,不启动、一侧轮胎没气。整机没铭牌,充电接口、电池电压都不知道
为预防万一,先放了10天,既然没人来找,安耐不住的偶终于对它下手了
看痕迹好像原主人也拆过,但没拆开,开始偶也没找到正确位置,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拆开给大家看看

这侧轮胎没气,也打不上气
发现轮毂是塑料的

破裂的侧盖可以直接扣下来

轮子全貌

轮胎规格,留个底

塑料盖板后面是电机,白色一圈是个灯板,盖板自然就是导光的了

为方便拆,把手杆也拆掉
这是里面的紧固块,感觉像锌合金的

上次有坛友说充电口可以测电池电压,偶感觉不应该,怎么也得有个二极管隔离吧
不过还是测了一下,3个端子都是0,也许是电池没电的原因

拆掉底部8颗螺丝,也只能把踏板位置的盖掀开一条缝

前面连条缝都没有,这里就是原主人撬过的痕迹,估计遇到和偶一样的问题

翻来翻去观察,应该是要先拆控制杆
只能从这里下手

这个塑料盖可以撬下来

取下俩螺丝,控制杆就拆下来了

之后顺利开盖

一眼就发现底壳内部还是塑料的,看网上小轮平衡车都是铝合金底壳
这种还要承受成人体重,竟然用全塑料!也许偶孤陋寡闻了

没有独立的主板,看样子是与两个驱动板整合在一起的

话说两个驱动板的布局和元件都长得很像

主控1是国民技术的N32G03x系列MCU
采用32 bit ARM Cortex- M0 内核,最高工作主频 48MHz,集成多达64KB Flash、16KB SRAM,1x12bit 1Msps ADC,1xOPAMP,1xCOMP,集成多路U(S)ART、 I2C、 SPI 通信接口,并内置硬件密码算法加速引擎以及安全单元,具有高集成度、高性能、低功耗等特点
PDF就不提供了,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自己查一下

LN4303为南麟的高压半桥驱动器,每相一颗
TP102是思瑞浦的TP10系列的CMOS双路运算放大器,具有轨轨输入输出、低失调、低功耗和稳定的高频响应等特点

这颗QFN芯片没查到相关信息,偶猜可能是3轴加速度计

电机驱动MOS管是士兰微的SVT078R0NT,68V、88A、6.3mΩ

另一块板差不多,虽然主控2也是ARM的内核,但厂家、型号不一样(看不清)

楼下继续

楼主:
这是内置的蓝牙功放和喇叭

这是显示板,应该是LED的

脚踏检测开关,光耦的

踏板中间桥接的小板,热熔胶粘不住脱落了

控制轴传感器,检测控制杆前后左右运动
估计里面除了机械结构、磁铁,板上还有个3D霍尔角度传感器

前大灯

前灯看着还好点,尾灯实在太山了,是用胶粘在塑料透镜上的

充电母座,3Pin的航插
热熔胶是山货标配,但这个防脱的热熔胶打得也实在太任性了

电源按键,胶也是一样的任性

电机轴,压在塑料底壳上,还好压板是铁的

大件,电池包,写明电压54V

插头用的是XT60

拔掉,测电压位0V

拆掉固定电池的塑料带
电池品牌为永康系梦,看型号那里,10S-2P不是10串和2并么,额定电压只有37V呀,咋标54V呢?!

看了下电池尺寸和外观,应该就只有20个电芯,60mm的高度也就是18*3+保护板的厚度,无论如何也塞不下更多的了
后来马家查了下,说有乱写的,估计宣传升级用高电压电池包,方便再割韭菜

量了下充电座的内径,9mm,是GX12系列的航插

好了,最后是全家福

拆机确认是电池没电保护了,估计就是坛友说饿死的。充电器应该需要限压42V,充电头为小头航插
手上没有这种充电器和电源,马家20几一个,撸吧,等充电器时先补胎

这个平衡车根本找不到生产商网站,在电商处全部宣传为德国技术,看里面用料和做工,整一个山寨货。除了小米9号,其他类似产品不知道是不是相同情况。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767-1-1.html

网友A:
你怎么用这个万用表?

网友:
炮灰表有点年龄了吧

网友:
这个德国技术有点儿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用这个万用表?

这表是放爸妈家用的,差点也不影响一般维修

话说它也跟了偶20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成都荷花池花了偶98个大洋,还行,起码现在还能用

网友:
是山寨德国的技术,,估计也就是只山寨了德国这2个字

网友:
拆解不错,至少可以了解下内部结构

网友:
没错啊,电机里面的技术 都是歪果仁的啊
比如:
1、安培定则  安德烈·玛丽·安培 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
2、电磁感应定律  迈克尔·法拉第 英国
3、电磁力定律
4、磁路欧姆定律。。。。。。。。。。。。等等

只要不要脸,火星上能产卵------蛋

网友B:
小区电梯是德国曼斯顿,其实就是个浙江品牌,质量差得没法说,三天两头坏,经常自动坠落一两层,很惊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内置的蓝牙功放和喇叭

还挺新的,把电池弄好应该能玩一会,打胶的作用是防止螺母松脱,能定住螺丝不转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是放爸妈家用的,差点也不影响一般维修

话说它也跟了偶20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成都荷花池花了 ...

我家里有个19年前的表,7106坏了一直没修,又舍不得丢。人生第一个万用表,当年花了两星期的饭钱买的,全班就这么一个数字表,量电阻真是方便,

网友:
果然是玩具级别的,原主人扔了是有原因的。
这个电池质量不明,充电要小心。

网友:
应该是控制板单片机程序来自德国,其它来自国内。塑料轮毂直接用发泡聚氨酯实心轮胎凑合,充气轮胎保养麻烦。

网友:
塑料轮毂,塑料车架就有点过分了

网友:
全塑料件应该是给小孩玩的,元首踩上去估计要解体

网友:
宣传德国技术的估计都不是什么正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区电梯是德国曼斯顿,其实就是个浙江品牌,质量差得没法说,三天两头坏,经常自动坠落一两层,很惊魂! ...

这么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