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养生壶的维修

楼主(2022-10-31):
同事的养生壶坏2个了,都是图中的电阻烧了,看不到阻值没法更换,电路图也找不到。各位高手有知道是多大的阻值,和什么原因烧毁的吗?

网友:
560K色环电阻

楼主:
谢谢,但换上去的这个还是不能工作,原来的和左边的电阻一样烧黑了,无法辨认

网友A:
查下2000W的双向可控硅高压电路,对图参照数据整就行

网友B:
散热片底下的可控硅也烧了吧

网友C:
怀疑可控硅也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换上去的这个还是不能工作,原来的和左边的电阻一样烧黑了,无法辨认 ...

看看CBB电容标识,如果是0.1uF以上的话,那么那个烧黑的电阻应该是30-50R绕线电阻,代替保险的。

另一个电阻应该是功率电阻,一般都是1M的。

也就是说,CBB、两个电阻、还有二极管应该都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底下的可控硅也烧了吧

谢谢,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可控硅也烧了。

谢谢,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CBB电容标识,如果是0.1uF以上的话,那么那个烧黑的电阻应该是30-50R绕线电阻,代替保险的。

另一个 ...

谢谢,cbb外观上没看出来坏了,再查查吧

网友:
这个不就是可控硅电路吗??百度一下,很多

网友:
这个可控硅是用来调节功率的吗?如果是可以参照一下调光电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2000W的双向可控硅高压电路,对图参照数据整就行

谢谢,我找找看吧

网友:
如果是电容先通了呢

https://v.qq.com/x/page/t09352hqeac.html

https://www.elecfans.com/article/88/131/ctrlsc/power/2018/20180202628950.html

网友:
元件好少,要不全拆了都换新的吧!

楼主:
全换了也要知道是啥规格的啊,还是先按楼上几位说的查查图,不过估计对我这小白来说有点困难

网友:
替你整理了电路图,其中烧毁的电阻R2几k大小,电位器W与并联电阻R1总阻在百多K,现在的故障需要检查双向2极管zd和双向可控硅T是否正常?

网友:
可控硅调压电路。

网友:
整个板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历害呀,看照片,画板,画图,分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