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魅色Lii-100充电器;格局打开一点,Micro不一定改,Type-C你可以自己加!

楼主(2022-10-31):
论坛魅色福利,Type-C接口时代还是很方便。
Micro线易接触不良。

看坛友调侃改C口,来吧打洞搞一下。其他没有螺丝款的插排,不给开壳的机会~

网友:
666,改后立马高大上

网友:
我猜你没加识别电阻,c o c线充不了

网友:
想要一个,可惜M币还差点..................

网友:
下次我也得加C口哈哈

网友:
我天天负分,做梦的时候可以领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给电池充电不需要识别了吧,直接电压加进去

网友:
我没买过,也送了我一套,还不知道是论坛送的还是网友送的,没人联系我啊!哈哈,还有一个香味检测仪

网友:
洞口开的很标准

网友:
方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扬扬打得一手好洞

网友:
胶粘后不利于拆修,叠加接口也挺好,开孔更换容易。

网友:
我是直接挂TPYE-C的小板

网友:
老哥这手艺绝了

网友:
杨总这口开得工整

网友:
我是想怎么直接启动1a充电每次还要长按一下切换到1a充电

网友:
切口这么光滑,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CC引脚加个下拉就能C2C了

网友:
这个不需要C2C吧。只需要5v。12v受得了?

网友:
可惜可以充两节电池的没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