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主控固态硬盘重新开卡 遇到了麻烦!

楼主(2022-10-31):
自己有有一台老笔记本,里面有一个朗科的120G硬盘,最近发现运行卡顿,所以想就重新格式化系统,格式化的途中发现无法格式化 怎么重启 硬盘还是原来的内容 ,就感觉被锁死了一样 ,怎么搞 都是原来的那些内容 无法删除  用工具 还是第三方软件 都不行后来百度了一下 ,频繁断电对固态硬盘的损害挺大的         可能是和最近家里周边施工    笔记本频繁断电造成了
我按照论坛里的方法,重新量产,目前已经成功短接识别出来1024m的容量了,按照教程来操作
但是下载的量产工具 始终无法调试开卡,
求大佬 有没有和我这个一样的工具 ,给我一份,让我量产一下,
Thanks♪(・ω・)ノ

网友A:
58xt的包比较多,你这个B16A的颗粒,找B16A的包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xt的包比较多,你这个B16A的颗粒,找B16A的包来开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xt的包比较多,你这个B16A的颗粒,找B16A的包来开

大佬可以给一个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给一个软件吗

查收附件。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量产出来 只有60G 是不是代表一个颗粒 已经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量产出来 只有60G 是不是代表一个颗粒 已经坏了?

可以试试指定容量开卡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指定容量开卡看看

有没有可能 颗粒已经挂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 颗粒已经挂了一块

可以先进入rom模式,看ce全不全。如果是全的,可以先做RDT看看是哪个CE坏块多,可以屏蔽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指定容量开卡看看

我又重新来了一次 按照你讲的指定容量 我看到量产共计里面有一个地方写的是 60G 我改成了120G  现在可以了 谢谢 ,稀里糊涂就好了 希望可以在撑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重新来了一次 按照你讲的指定容量 我看到量产共计里面有一个地方写的是 60G 我改成了120G  现在可以 ...

,OK,OK

网友B:
120G  开卡给 110 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G  开卡给 110 应该没啥问题吧

可以用就行,但可能用不长久。做个系统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