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如何把人脸识别机连接电控锁?

楼主(2022-10-31):
各位师傅:
              如图

                 请教一下,如何把一台人脸识别机的开关量信号线和一台12V电控锁连线形成一个完整的门禁控制系统?

网友:
要寻找合适的驱动板,放在电锁之前,将人脸识别信号转换成开锁驱动信号,使12V接通电锁。

网友:
你需要楼宇对讲专用电源

网友:
电磁锁有个电源板,上面有专门和门禁连接的接口

网友:
会写程序的话一个单片机加个继电器就行了,模电大神估计一个三极管加个继电器也行了

网友A:
有些人脸机可以直接输出带电锁吧,看下说明书,不能直驱就得上个门禁电源之类的。

网友B:
直接接到门禁控制12V电控锁连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到门禁控制12V电控锁连线,就可以了

???怎么弄?

网友B:
1,2接门禁控制系统的电控锁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脸机可以直接输出带电锁吧,看下说明书,不能直驱就得上个门禁电源之类的。 ...

怎么弄?能否画个图不?我看说明书了。它就是人脸通过后,就在1.2接开闸(即开关量接口)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接门禁控制系统的电控锁接线

这位朋友,请看清楚呀!
                            这1.2开闸接口处这儿是没有电压的,它只是有个信号而已。但电控锁那儿是得有12V供电的。你让我照你的接法接线了,人脸识别通过了。1.2开闸接口处没12V电供给电控锁,电控锁也无法开通呀?

网友:
淘宝的继电器模块就可以满足你

网友:
识机开关信号,接到电控锁主板的COM 和NC。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请看清楚呀!
                            这1.2开闸接口处这儿是没有电压的,它只是有个信 ...

人脸正确识别后1.2开闸接口应该有信号输出才对的,没信号是不是识别机有问题,还有输出信号驱动能力够吗?不够的话最好加一个三极管驱动或者中间继电器。

网友C:
这样接线(条件:识别器输出信号为无源常开,电锁为通电开锁型)

网友:
1-2接 3-6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线(条件:识别器输出信号为无源常开,电锁为通电开锁型)

把锁换成12V 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