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Air pods一代;拆断头的是救不了了,话筒排线这7根是飞不了~

楼主(2022-10-31):
神友拆断的,来玩玩吧。手里一代电池还没换,可能用上。  这话筒7根线我是飞不来了,修手机的能飞这细排线?哈哈哈

建议没拆过什么东西,还是不要自己换水果电池了,废了可惜。。

网友:
真想修的话找修苹果手机的给你飞,肯定能飞上去,修苹果的都是神

网友:
这个太小了,如果让我飞线,估计能力不够。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换电池前我也查了N多资料
还是不敢下手,没把握
最后花了大几十
让华强北的大神搞定了
完美

网友:
应该能飞,但装上可能又被扯断了

网友:
我怀疑这是苹果的阴谋,故意把产品造的很难拆,把慢消品变成快消品,不能再电路和外壳上做文章,打起了电池的注意

网友:
这得再显微镜下飞了

网友:
这诚心是不想让用户维修,直接换新的

网友:
飞吧,这能涨技术

网友:
需要技术,一般人管不了

网友:
就是要你无法拆修。强行拆,故障更大 就像一些排插,使用异形螺丝

网友:
这情况都能修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