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小米体脂称,有点耗电顺便改锂电

楼主(2022-10-31):
几年前忘了是买的还是单位发的,最近在减肥,天天称,发现有点耗电,就拆开看看能不能换个锂电。

4节7号电池,拆掉电池仓的4颗螺钉开始翘边,发现很紧,翘完两边了也只是边上开了一点点,于是猜到四个角应该还有螺丝。

果不其然,四个角都有螺丝,还得先把垫脚上的螺丝拆掉才能拆下盖固定螺丝。

拆开了

这是传感器

LED是这样的

主板另一面

主控是Holtek体脂称专用8位单片机,内置多通道20-bit Delta-Sigma 型A/D(ΔΣA/D)转换器,这里有资料,还有开发工具:产品细节 - Holtek

这个是蓝牙和存储

这俩是LDO,查不到资料,看丝印以及实测是5V和3.3V LDO

要换锂电池就得确认这俩LDO的输入耐压,所以只能把输出脚拆离PCB然后慢慢升高输入电压测试。从6.5V慢慢升高到8.5V,芯片没有挂,输出电压从5.16升高到5.25V,输入空载电流不变,所以基本可以判断能够承受两节锂电串联的最高8.4V。

拆掉电池仓里的一组弹簧片,把负极挪过来,搞定!

谢谢观赏

网友:
直接两节铁锂

网友A:
小米电动牙刷拆的吧,某鱼一块多一个,之前买过14500的拆了几十节

网友B:
就挪了个焊点搞定?

网友C:
两个铁锂加两个占位桶 什么也不用动

网友D:
看着质量还不错。一体冲压的金属板。
我的是一个普通秤,用的是充电电池,容量小的可怜,最后两三天就需要充一次。
一气之下,我将水果的废旧电池塞进去了,充满电,到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半了,还是满的

网友:
能用个一年半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电动牙刷拆的吧,某鱼一块多一个,之前买过14500的拆了几十节

小米不把做烂都不叫小米,只买过小米3手机,在不买小米了!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类似的用了4个电池,没有螺丝,无从下手,这下可以去敲开看看是不是也是螺丝在垫子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电动牙刷拆的吧,某鱼一块多一个,之前买过14500的拆了几十节

是的,只要电池的话10块钱10个包邮,自己拆的话10个14块钱,容量还挺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铁锂加两个占位桶 什么也不用动

手头只有这种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质量还不错。一体冲压的金属板。
我的是一个普通秤,用的是充电电池,容量小的可怜,最后两三天就需要 ...

那块铁板很压手

网友:
改的不 错,改完电池应该能用些时间了

网友:
我家的斐讯体脂称还在吃灰,50买的

网友:
最简单的改装

网友:
1个电池能用吗?里面电路应该是3.3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挪了个焊点搞定?

焊点都没挪,只挪了个电池极片

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网友:
确实这种电子称很费电改充电的还省事

网友:
做工比山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