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Logitech M90鼠标拆解

楼主(2022-10-31):
罗技Logitech M90鼠标 属于罗技的低档鼠标,我也使用一段时间,感觉其实挺好的:按键弹性好,点击唧唧声清晰清脆,虽然功能简单,但满足了你使用电脑的基本需求。
今天就拆一拆,看看真面目。
1. 只有一个螺丝,而且没有什么卡扣,很容易就掀开了。 掀开上盖,嗯,真的很简单、明了,光电栅,滚轮,微动。

2、电路板正反面:电路板丝印非常清晰,不愧是大厂的。

网友:
就光栅还可以,需要加重
我才换了个M100R的微动,一般用还可以
除了接口在右边外,几乎一样

网友:
该有的都有,做工规整,这不挺好的么

网友A:
估计也就罗技,感觉基本上都是光栅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就罗技,感觉基本上都是光栅轮

那也只是感觉,现在的罗技低端产品都没有光栅滚轮了。中高端的很多也没有,反正TTC凯华那些的编码器寿命手感都不差,对使用也没啥影响。
反倒是它的竞争对手 雷蛇,中高端的价位的一些的鼠标都还是更先进的霍尔滚轮,保留横滚和无极模式的同时,还不影响中键的手感,也不怕灰尘和磨损。微动也是光学的,一个鼠标基本上除了胶贴磨损了要更换,基本上没有需要换的东西

网友:
真够简洁的,连三极管也看不到了

网友:
准备也买一个

网友:
这是老型号了,不同时期的微动有变化,其他都一样。

网友: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罗技

网友:
自己有个mx518,是光栅滚轮,微动换了一次,两个月就不行了,双击。
机会合适弄个无限全关删的。目前看了双飞燕  血手,大佬们有啥推荐??

网友:
罗技鼠标真简洁。

网友:
霍尔滚轮确实比光栅滚轮更可靠!

网友C(2023-04-04):
引用 网友B:
那也只是感觉,现在的罗技低端产品都没有光栅滚轮了。中高端的很多也没有,反正TTC凯华那些的编码器寿命 ...

用来办公的话,机械编码器滚轮很快就坏了,最常见的TTC凯华的寿命只有20万圈。光栅起码200万圈以上。
罗技是死守自己的专利不放,不想改变。
TTC机械编码器是第三个滚轮编码器结构,罗技光栅滚轮结构发明得比它还早,用编码器的四向滚轮结构也是TTC的专利,双飞燕的专利光手轮解决了光栅滚轮的防尘问题。霍尔滚轮也是十几年前就有。
如果不是低端市场被冲击得太狠,罗技还不会用机械编码器的滚轮结构。

网友:
那两个红色的微动是啥品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来办公的话,机械编码器滚轮很快就坏了,最常见的TTC凯华的寿命只有20万圈。光栅起码200万圈以上。
罗 ...

鼠标上运用霍尔滚轮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并没有十几年。十几年前只要是可以转的那种鼠标滚轮,除了光栅,就只有编码器,没得其他的选
(你可能认为的十几年的鼠标:罗技网际劲雕机械鼠标,实际上十几年前的鼠标:罗技G1、G5、G9X),
那个时候有霍尔滚轮还只出现在机床的手轮上,在鼠标上出现还是很后来的事情,至少是在双模无极滚轮之后(霍尔滚轮借鉴了它部分结构)。

光栅滚轮如果你光看原理的话,的确可以到200万圈的寿命。但也只是理论,滚轮可不止有元器件,整体算上去的话,未必有编码器10倍的寿命。像微软io\ie、卓威那种滚轮本体和光栅尺不做在一起,而是通过一个轴连在一起同步转动。这种滚轮就只能把刻度做的很小,时间长了很容易磨损,容易出现卡不住自己乱跑的问题,俗称“自动切枪”,而罗技那种光栅滚轮,光栅尺跟滚轮做在一起,刻度可以做的很大,就不会出现磨损后卡不住的情况,但它的橡胶皮是后粘上去的,时间一长出油、发胀、脱落。第三种就是在金属滚轮外圈里面二次注塑光栅尺,解决了前面那两个大问题,虽然金属不容易老化变形,但它没有橡胶耐腐汗水蚀.....你仔细研究过就会发现,这些故障点套用在编码器滚轮上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多半是编码器本体造成的。从使用角度来看,光栅比编码器有优势,如果按时间算的话,光栅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鼠标基本上淘汰了,可以买新款的,而从维修角度上看,换一个编码器的维修成本远远要比买一个滚轮总成低。我有个帖子里修了一个G502hero,后续买了一个G500S的滚轮代用,那个滚轮就40块钱....
罗技并不是受到低端冲击才用编码器,他家1000左右的高端货也有用编码器的。现在的鼠标流行轻量化和灯效,使用光栅滚轮就没办法装灯,中间也不能掏空减重(像GPW2只有63克,还是个无线鼠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鼠标上运用霍尔滚轮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并没有十几年。十几年前只要是可以转的那种鼠标滚轮,除了光栅 ...

你可能认为的十几年的鼠标:罗技网际劲雕机械鼠标,实际上十几年前的鼠标:罗技G1、G5、G9X
你可能玩的鼠标时间比较短。我从上个世纪就开始玩了,从两键机械滚球鼠标到现在的光电鼠标,罗技第一个滚轮鼠标M-CW47机械银貂我都有收藏,见证了罗技滚轮的变迁。
众所周知,Master侧滚轮是霍尔滚轮,雷柏MT750也是。然而回顾历史,翻查专利就能发现,鼠标上的霍尔滚轮早已被设计出来。当时设计出霍尔滚轮就是为了解决光栅滚轮的防尘问题,以及机械编码器的磨损问题的。只是由于成本过高没法推广。
“第三种就是在金属滚轮外圈里面二次注塑光栅尺”,不明所以。
光栅滚轮常见的就三种结构,历史上第一个是盈昆——微软一家的抽水风车结构,第二个是罗技机械银貂的滚轮里面挖孔。以及外形类似机械编码器的双飞燕光手轮。
微软瞎搞无阻尼才会自动切枪。罗技的进灰尘滚轮就乱跳。只有双飞燕是相对好一点的。光栅和机械编码器滚轮都会有滚轮轴的磨损,主要原因是微软双飞燕都用了ABS,罗技用了ABS/PC这些不耐磨的塑料,而且还不加润滑(微软早期鼠标滚轮轴有润滑脂),滚轮轴用POM加润滑脂的话,起码能延长一倍寿命。这是省成本,也是变相计划性报废。机械编码器更增加了触点磨损以及阻尼手感的下降。
从维修的角度上看。机械编码器滚轮出现故障多是编码器触点磨损识别不良,而光栅多是进灰。解决办法一个是要换零件,一个是清灰。换G500s的滚轮应该和赛睿滚轮断轴对应,赛睿滚轮也要30块。
罗技就是被低端冲击才用的编码器,一开始用在低端无线鼠标,然后是G403和G102,当时游戏玩家骂声一片,滚轮手感不但比G400s和G100s/G1下降,寿命还缩短到十分之一,哀叹罗技好用的滚轮和中键一去不回。轻量化和灯光,双飞燕光手轮没有任何问题,雷蛇用了都说好。罗技就是不想改变。将双模滚轮的外圈金属换成透明塑料,内圈仍然是光栅,轻量化和灯光没有任何问题。罗技G502的滚轮被骂了多年到G502无线才换了,现在库存还没用完,塞在G604上面。发布G900后10块钱一个的滚轮被玩家抢购一空,换在G502上。

网友:
还是罗技鼠标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认为的十几年的鼠标:罗技网际劲雕机械鼠标,实际上十几年前的鼠标:罗技G1、G5、G9X
你可能玩的鼠 ...

可能你会错意了,你说霍尔滚轮十几年前就有了,严格来说并不是。十几年前的鼠标滚轮就是我说的那几个热门的,当时可都还是编码器、光栅是主流。最开始早使用霍尔滚轮罗技大师一代还是2015年上市的,甚至比初代蓝光版G502还晚一年,滚轮上运用的时间并没有这么久。说到成本高,我个人感觉并不全是物料的价格,当时的霍尔滚轮设计的相当复杂,人工组装的工时费肯定不便宜了,而且品控还不像现在那么稳定,成本肯定不会低,现在的结构重新设计了,简单不少,而且也可以做到只有编码器那么小,通用编码器的滚轮本体,连模具费都省了。隔壁手柄领域也是相同的情况,PSV初代就是霍尔摇杆,但真正开始运用,还是最近这几年。
但如果你说霍尔这个技术很早就在鼠标上运用了,那我还是赞同,苹果之前就有一款带轨迹球+触摸+压感的有线鼠标,那个用于翻页的小轨迹球就是霍尔的,黑莓手机上的同款,由松下代工。甚至更老的一些机械鼠标,XY定位轴就是用霍尔元器件代替光栅滚轮的(雷蛇的开山之作 非洲树蛇就是,当时众筹的价格要1000刀乐,光靠光栅尺,还做不到那么高的DPI)

说到玩鼠标的历史,你应该没我早,我买的第一只鼠标牌子叫精灵,2键的 串口,那个时候罗技的鼠标虽然有,都还没正式引进到国内。那只精灵鼠标虽然也是机械鼠标,但跟最早期的鼠标一样,毛毡的脚贴,底部是两个橡胶轮,分别控制XY轴,当时我还改装过,不管怎么改都还是那么难用。还是过了一两年我在杂志上看到微软BUS才知道有这种带滚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会错意了,你说霍尔滚轮十几年前就有了,严格来说并不是。十几年前的鼠标滚轮就是我说的那几个热门 ...

2005年,苹果mighty mouse。

滚轮是轨迹球,四个霍尔传感器,在MAC可以四向滚动,win下只能上下滚。这个小球很好玩,不过也容易脏。
比鼠标还早的轨迹球不仅有用光学引擎定位的,也有用霍尔传感器的。
2007年,安华高申请鼠标霍尔滚轮专利。
苹果mighty mouse比罗技Master早了10年,安华高比罗技早了8年,罗技可能还得给他们交专利(保护)费呢。
我只是玩得多见得多。
中关村编辑说罗技master沿袭了M950的外形,往上可以追溯到机械银貂mouseman wheel M-CW47。然而他并不懂历史,机械银貂是在三键鼠标mouseman 46外形的基础上,去掉中键改成滚轮的。再继续往上翻查,46又是在mouseman 38(大脚丫)的基础上改的。其外形特点都是右键比左键短,因为大脚丫是三键鼠标,中指按中键无名指按右键,131指法,所以右键比左键短!直到G502,罗技终于学到了微软的人体工学,将右键改成比左键长了,变成了122指法。所以说G502是新生代,而G500S、G400S仍然是银貂血脉;G402是G502一族的,和G400S没关系。当时我看罗技宣传一脉相承就觉得非常搞笑,数典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