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标称6V的太阳能板子适合用什么控制模块?

楼主(2022-10-31):
搞到一张标称6V的太阳能板,应该是路灯上用的,最大功率25W,在某宝上买了一个USB充电模块,号称mppt,中午给手机充电最大电流0.9A,充电宝要充满也太久了……想请教各位师傅,我这板子适合用什么模块?看其他帖子都是12v,18v的板子,也有用3791模块的,对太阳能还是不够了解

网友A:
直接充手机,应该最大就只能有0.9-1A的电流,因为没有通信协议,手机就默认最大1A充电电流,具体还得看电池电量的多少。这个电压的太阳能板,建议就不要用mppt模块了,简单弄个稳压模块直充锂电合适,如果想折腾,就出掉换成18V的板子吧,接带充电协议的车充模块充手机最合适

网友B:
6V24瓦,电路电流应该有四五安,你手机应该最大只能接受5v2A,试试同时给两台手机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充手机,应该最大就只能有0.9-1A的电流,因为没有通信协议,手机就默认最大1A充电电流,具体还得看电池 ...

感谢,感觉这块板子高不高低不低的确实有点鸡肋。看了一下似乎确实是设计用来接铁锂储能的路灯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24瓦,电路电流应该有四五安,你手机应该最大只能接受5v2A,试试同时给两台手机充电试试? ...

嗯,确实是有两个USB口,只试了一部手机,等大太阳的时候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觉这块板子高不高低不低的确实有点鸡肋。看了一下似乎确实是设计用来接铁锂储能的路灯控制器 ...

直接连接手机充电口看看能不能充电,D+D-短接(需要手机内的充电电路耐压至少6V以上)

网友:
充电模块可以为手机提供多大电流,手机能吃多大电流?

网友:
再搞一张吧,串联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