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本视APRS AP-2迷你车载电台

楼主(2022-10-31):
本视AP-2迷你车载电台是一款互联性相当不错的车载电台,可以连接各种蓝牙设备,手咪、蓝牙PTT、蓝牙耳机、蓝牙音响,可以连接手机写频各种参数设置,UV全段发射,25W功率,配合一套良好的天线,日常完全够用,今天闲着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aft5m31n射频模块,最大功率应该可以到30W,还是留有余量的,不至于发热量过大 ... ...

aft5m31n射频模块,最大功率应该可以到30W,还是留有余量的,不至于发热量过大 ... ...

LA4225的音频功放拖个小喇叭,声音不能开太大,最好还是用外接音箱

LA4225的音频功放拖个小喇叭,声音不能开太大,最好还是用外接音箱

主板反面不敢拆了,要先拆这个天线座才能把主板取出的

主板反面不敢拆了,要先拆这个天线座才能把主板取出的

网友A:
以为是有对讲功能的电台呢
装到电动车上吧

网友B:
多少钱一套入手的?

网友C:
这个输出电感太有个性了,这算一圈还是两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出电感太有个性了,这算一圈还是两圈呢

这个线圈间距应该是上综测调试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出电感太有个性了,这算一圈还是两圈呢

麻花——2圈呗。

网友:
没玩过,见识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是有对讲功能的电台呢
装到电动车上吧

电动车也能装,应该是摩托车的绝配,车把上装个蓝牙PTT,头盔里装个蓝牙耳机,通信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一套入手的?

千把块钱把,这种国产设备便宜

网友D:
没有对讲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对讲功能吗?

本来就是对讲机,怎么会没对讲功能呢,这是配套的蓝牙手咪

网友:
这个挺好!双段,蓝牙!

网友E:
这个机器的蓝牙声音怪怪的,有点像DMR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的蓝牙声音怪怪的,有点像DMR的感觉

你是说蓝牙手咪上发出的声音吗?这应该跟蓝牙手咪的音质还原和本身的喇叭有关系吧

网友:
很多摩友用这个台子,方便安装,抄收过他们通联,声音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