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ATX660的前叉减震有拆过的吗,我的锈死了。

楼主(2022-10-31):
ATX660老款的自行车,前叉肩盖好像是直接压上的,不是螺丝拧上的,现在一点也不能弹了,卡死了,外表看没有太多锈;想拆开来上上油试试,不知道有没有拆过的朋友 。撬了下肩盖,都变形了还没下来,现在上了点油泡泡看看先把肩盖拿下来看看内部的螺丝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车,好久远

网友:
那肩盖用一字螺丝刀就可以轻松翘开了。
前叉里面的弹簧固定就是用了一颗内六角螺丝钉固定的,拧出来了就可以分离,好象是6毫米的。要想拆开,得自制加长内六角板条
之前我拆开就得跑去电焊的地方让师傅帮焊了一个

网友:
楼上的方法正确,确实这叉就内管上滴点油就行了,不值得拆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