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个苹果耳机

楼主(2022-10-31):
老婆的ip7耳机是linght接口,她耳朵小,从来不用,想着也是浪费,淘宝买diy  2.5接口,改造成普通耳机插头,听声音实话说还行,满意!!

网友A:
浪费啊,没有转接头吗?

网友:
哈哈,改之前能卖50+,改完了能卖20。败家子坚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啊,没有转接头吗?

linghting接口要供电啊,2.5的耳机插头没有电,没办法把2.5转换成linghting接口!!只能硬改!!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电脑usb转苹果耳机接口的?没研究过!!
现在这样改改也简单,就花了5块钱而已!!

网友:
真浪费,光这一个lighting头子就要20+了,把这条线卖了能买好多条3.5的线,不过只要你高兴那也没啥,本来折腾就是种乐趣。

网友:
如果效果不错,那说明改的好!

网友B:
几根线怎么定义啊?

网友:
首先这个是3.5mm的
另外,线已够长,可以尾巴留10公分再剪短,不要把原装插头给扒了,真是败家。。。。。。
剪下来以后还可以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根线怎么定义啊?

拆出来,地线就是并联在一起的,耳机的正极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或者二极管档,黑笔接gnd,红笔去触碰线头,耳机会啪啪响,就是对应左右耳机的正极,剩下的那根就是mic咯!!

网友:
你这是3.5mm啊,不是2.5

网友:
有钱难买楼主愿意

网友:
虽然我也觉得浪费,但是实用比浪费好

网友:
把这条耳机卖了能买几条原装3.5mm的耳机

网友:
太浪费了太浪费了

网友:
活着就得折腾

网友:
原装耳机挺贵的

二手出了能买不少这种耳机呢

网友:
有点买椟还珠的感觉

网友:
你高兴就好

网友:
嗨嗨~火箭改成2踢脚了,不过弄得还像那么回事~3.5插头颜值不错。

网友:
那个拆下来的头子还有用,本质上是一个小的DA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