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轻机油和松香熬制的助焊膏

楼主(2022-10-31):
这个缝纫机用的高级衣车油,常温下基本没有味道。

修led灯板的加热台,比较失败,温度只有250多度,,无法直接取下灯珠,用来熬松香不错

先把松香熬化再加油,比例自己觉得粘稠度合适即可

熬好后吸入针筒里备用,颜色跟旁边不知真假的日本焊膏差不多。

使用体会:焊接效果跟松香酒精溶液差不多,但烙铁接触时没有太明显的“呲啦”声,烟也比较小。

网友:
轻机油对比石蜡油有什么优势吗?感觉石蜡油比较好买,还便宜。
都是松香加矿物油
谢谢

网友A:
用完之后不会黏黏的吗

网友:
关注助焊效果、残留物多少、有无异味等情况

网友B:
有坛友用甘油熬制,说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焊完后残留如何,会不会粘乎乎的。

网友:
放久了会不会有臭机油味儿?松香用酒精就可以洗去,这个容易洗不?

网友:
机油起什么作用?

网友:
居然还能这样玩,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C:
衣车油不是有味道的吗?有一股煤油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坛友用甘油熬制,说使用效果不错

甘油吸水,想想就不靠谱

网友:
这个应该会很油吧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用后好清洁吗?

网友:
居然不带效果展示啊。。。
网友自制热情高涨,有石蜡油的,有凡士林的,有甘油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加石蜡油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完之后不会黏黏的吗

用完后有黄油状残留,用纸巾或棉球可以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衣车油不是有味道的吗?有一股煤油的味道。

那是低档的缝纫机油,咱用的是7块多一瓶无色无味的“高级衣车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完后有黄油状残留,用纸巾或棉球可以擦掉

有黄油状残留物估计是松香比例多了,我自己也搞过,烟小、没啥味道、主板拆电容时焊点不容易融化,没有买的焊锡膏好用,但是买的焊锡膏味道太大了,

网友:
感觉还是酒精松香好,担心机油有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