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FC电源逐渐增多,灯泡大法已经难以招架,是否有新的保护方案?

楼主(2022-10-31):
随着PFC电源大行其道,市面上很多电源都加入了PFC电源行列,效率是提高了,对电网的影响也小了,但是对维修人员来说古老的灯泡大法已经逐渐无法适应新出的PFC电源,可能有些小功率的PFC电源还能适用灯泡大法,但是很多大功率的PFC电源已经无法适用灯泡大法,因为调试的时候灯泡就一直亮着,若直接220那么必定很危险,毕竟有400V左右的高压在边上,有时候不调试又不行,特发帖问问各位大佬遇到大功率PFC电源的时候,灯泡大法不适用后,该如何做保护方案调试、测试电路才安全

网友:
加上一段电炉丝,是否可行

网友:
同求,看大佬方案

网友:
看大佬方案学习

网友:
灯泡大法保护的不是人,是电源,限制电流保证不炸,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用1个功率小的隔离变压器(比如10W的),有正常的电压输出,没有大的功率输出(没有测试过哈)。

网友:
用大灯泡。200w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个功率小的隔离变压器(比如10W的),有正常的电压输出,没有大的功率输出(没有测试过哈)。 ...

如果短路状态会不会烧变压器,应该在变压器上面做一个超功率断开装置。

网友:
灯泡大法什么时候都适用,关键看用的人会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短路状态会不会烧变压器,应该在变压器上面做一个超功率断开装置。 ...

怕烧变压器,就用2个相同电压输出的变压器串联,接市电的用个功率大的,在低压端做个限流后,再接入后面小功率变压器的低压端升压(我使用的是我已有的2个15W的变压器,输出12V的串联升压来检修开关电源)。不过要注意安全哈,双手接被触电了,不会跳漏电开关。

网友:
我用400w电吹风,不用看,听声音。大功率就用200W电吹风。哈哈哈

网友:
灯泡只是为了防止短路炸东西,灯泡接上去只要电源有输出,灯泡不是全亮,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短路灯泡了,单然电路上最好有一个保险加一个小电流的空开(6A以下)

网友:
现在找白织灯泡还难了,直接使用电饭煲加热盘,摸热量,安全可靠。

网友:
同样7楼的办法,可以用200或300W灯泡先在好的电源上试试,看看灯泡的亮度。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看看大佬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灯泡大法还是适用的,可以多备几个不同功率的灯泡,小功率的通过再用大功率的,大功率的通过基本就不会炸鸡。

网友C:
串灯泡保护的是电路,不是人,保护人只有隔离变压器一条路
串灯泡能起保护作用是因为钨丝的正温度特性,电流大了灯丝温度起来后电阻可以变大好几倍,然后串联分压把后端电路的电压拉下去了
现在的论坛......还电炉盘......

网友:
我一般用一个500w的隔离变压器,短路的话也没事前边还一个电流检测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灯泡保护的是电路,不是人,保护人只有隔离变压器一条路
串灯泡能起保护作用是因为钨丝的正温度特性,电 ...

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家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可以用电水煲大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