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30A可调电源TPR-3030D(转自38度HKC007)

楼主(2022-10-31):
输出最大30V 30A  变压器非常的巨大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算是很良心了

网友:
变压器真霸气,做工用料看着都不 错

网友:
算是厚道的

网友:
感觉散热器不对中间,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
一位小数,精度差点,换下精密可调电阻,换上两个四位码表就好了

网友:
可以压摊桌子

网友:
够大够粗,应该很给力。

网友A:
这么大的变压器,浪费了。为什么不做成电源,点焊机两用的呢?

网友:
老式电源,纹波应该很小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线性电源吧

网友:
这个用料也真的好啊

网友:
电源的质量做工不错

网友:
6只金封管,来自6个不同的岁月.

网友:
我就是进来看变压器的,大气

网友B:
手边有这这玩意。 貌似只有两三百瓦吧,挺重的。短路烧了 不会修。 附近也找不到修的

网友:
30V 30A,估计大功率输出时发热不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变压器,浪费了。为什么不做成电源,点焊机两用的呢?

不好做吧,除非多抽头并联点焊,串联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调整管C7614-8,好像查不到它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边有这这玩意。 貌似只有两三百瓦吧,挺重的。短路烧了 不会修。 附近也找不到修的 ...

测一下功率管如果木有问题,拆线路板出来寄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