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专用开关电源板能不能改成独立12v

楼主(2022-10-31):
看网上有卖的,能输出好几个电压,这个能不能独立12v

网友A:
拍正面 看到控制芯片在说话

网友B:
一般都能改,只是功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正面 看到控制芯片在说话

垃圾怎么好意思露出正脸呢

网友C:
只要12V的话直接接就好了,其它输出不用管,电流2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正面 看到控制芯片在说话

不用看,大概率是Viper12A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12V的话直接接就好了,其它输出不用管,电流200mA左右

想两个独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能改,只是功率小

小点没事

网友:
共地的不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两个独立输出

那要重绕变压器的,而且这个看着不是隔离的

网友:
你这个是输入输出共地的,接上负臷会电死人的

网友(2022-12-03):
电磁炉的小电源可以用电源模块改,我的一台苏泊尔电磁炉就是辅助电源坏了不能启动,后来拆掉原机辅助电源(一个小模块),加装的一个16v500MA的电源放在空闲位置后,输入输出线接正确即可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