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 docker安装heimdall(创建自己的导航主页)

楼主(2022-10-31):
heimdall, 是老外开发的在docker环境里的导航工具。自己的软路由、NAS等可以直接连接到这个导航主页里。个人感觉导航主页还是安装在软路由里比较方便,安装在NAS里也是可以的。也有不用docker直接改软路由uhttpd文件也能实现,但是可玩性没有这个强。
网上大部分教程是安装在NAS上或者N1小钢炮系统里的方法,现在介绍的是安装在openwrt docker里的方法,方法大同小异。
第一步:docker拉取镜像,只有80多mb。
linuxserver/heimdall:amd64-latest

第二步:容器里点>添加>命令行,弹出的框里输入以下代码
docker run -d
--name=heimdall
--restart=always
-p 81:80
-p 442:443
-v /heimdall:/config
-e PUID=1000
-e PGID=1000
-e TZ=Asia/Shanghai
linuxserver/heimdall:amd64-latest
网络这里记得选择host。最下面点提交,几秒钟就安装完成了。

第三步:最关键的一步,现在还不能打开导航网面,因为端口被占用。我搞了好几天,请教了高手才搞定的。
用winSCP到下面这个目录双击打开里面的唯一一个文件

server {
        listen 81 default_server;

        listen 442 ssl;
这里改成81和442
点保存后关掉WinSCP工具。现在就可以用软路由“IP:81”打开heimdall导航工具了。

第四步:点右下角的三个齿轮设置语言为中文。

然后就点右下角第四个工具可以添加自己的连接了,然后点右下角第一个工具固定到仪表盘,导航页就做好了。还有其它的功能大家自己摸索去吧,下面的是我自己做的导航。

网友A:
软路由装的一般路由估计上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装的一般路由估计上不了吧

嗯,要在DOCKER或者群晖里安装。
很多硬路由的主控是无法适配DOCKER,另外存储空间也不够,单单heimdall的软件包就80多M了,还要预留软件的设置和缓存空间,大部分硬路由的闪存空间都是不够的。

网友C:
命令行那些代码是每一行按一次回车还是全部打完再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命令行那些代码是每一行按一次回车还是全部打完再按呢

在容器里一次性

网友:
进来学习来了!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要在DOCKER或者群晖里安装。
很多硬路由的主控是无法适配DOCKER,另外存储空间也不够,单单heimdall ...

知道什么是openwrt docker Overlay扩容吗?

网友:
想啊,知识太欠缺了,好多看不懂

网友(2022-12-04):
LZ   实测你这个方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