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新原件参数

楼主(2022-10-31):
在外淘了一个LED电源,输出12V,25A,回来一试还是好的,撤下来大致看了一下,里面很简洁,可里面的主要原件都是新品,网上查不到他的资料,只好求助各位老师。PWM控制芯片用的是8脚贴片1252A,开关管用的是DX666,本机用了二个,不知他是三极管还是场管,管脚极性。整流用的是KYN166,共阴的双二极管,本机也是用了二个并联,提高输出电流,但不知它参数。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我原本是想把他电路图描下来奉献给大家做参考的。

网友:
CR1252A 驱动的应该是MOS

网友:
dx666e场效应管参数
①开启电压VGS(th)(或VT)
开启电压是MOS增强型管的参数,栅源电压小于开启电压的绝对值,场效应管不能导通
②夹断电压VGS(off)(或VP)
夹断电压是耗尽型FET的参数,当VGS=VGS(off)时,漏极电流为零
③饱和漏极电流IDSS
耗尽型场效应三极管,当VGS=0时所对应的漏极电流
④输入电阻RGS
场效应三极管的栅源输入电阻的典型值,对于结型场效应三极管,反偏时RGS约大于107Ω,对于绝缘栅场型效应三极管,RGS约是109~1015Ω
⑤低频跨导gm
低频跨导反映了栅压对漏极电流的控制作用,这一点与电子管的控制作用十分相像。gm可以在转移特性曲线上求取,单位是mS
⑥最大漏极功耗PDM
最大漏极功耗可由PDM=VDS ID决定,与双极型三极管的PCM相当

楼主:
谢谢蕴殇老师,学习借鉴老师的资料。我尽快把电路图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