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浦科特PX-128M6G 能不能修复量产?

楼主(2022-10-31):
如题,有一块15年的浦科特M6G 128G的,最近出现系统坏卡顿,硬盘检测坏道也显示好多坏道提示读取错误,感觉是要坏了,但格式化系统又能重装进去 就是有点慢。丢了感觉有点可惜,有没有量产修复的办法,或者还有什么用处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听2#的意见,干就完了

网友:
一整个分区,不勾快速格式化,慢格一遍,格式化完成以后删掉分区,正常装系统

网友:
安全擦除一次,再重新分区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