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我的一个戴尔笔记本N5010,好久没用了,电池已坏,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22-10-31):
我有一个戴尔N5010,好久用了,电池已坏,所以用电源线,但是电源线插到电源孔的时候时候,正常情况下电源指示灯是常亮的,但是现在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拔出等就不闪了(同时电源孔有一股烧焦的味道,)无法开机!

网友A:
把电池取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取下来看看

电池是坏了的!相当于是直流电!电源线也没有坏!

网友:
电源板子烂了

网友B:
都烧焦了,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可能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烧焦了,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可能有短路。

短路的话,该怎么测量是哪个院原件短路了呢?

网友(2023-10-21):
主板上的问题,可能有短路。

网友:
参考我的维修实例,小板子挂了。20淘宝买一个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