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种控可程48V电车充电器

楼主(2022-10-31):
就虚焊没啥问题

网友:
我有个充电器和这个一样是72V的

网友:
两个铜线圈  不错  ……

网友:
不错,mos 管用隔离变压器驱动,充电器这么用料和布局,难得。

网友A:
控可程48V电车充电器

啥意思?

我都改成可调了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了

网友:
这个是用494的经典开关电源两颗13007做为开关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可程48V电车充电器

我手头有控可程48V电车充电器,想改可调很久,请介绍你改造的方法。谢谢!

网友C:
48V输出标准电压不是54.6么?是充电器不准还是表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控可程48V电车充电器,想改可调很久,请介绍你改造的方法。谢谢!

...

论坛教程一大堆!
简单的,改个双电位器,上档次的改个数控,更高级的有库仑计,充放电控制。

这个比一般的电源就多了转灯控制和极性识别,简单的就是拆除,升级的就是开关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V输出标准电压不是54.6么?是充电器不准还是表不准?

48V电动车(铅酸)充满电都55~5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