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剃须刀:FLYCO FS711

楼主(2022-10-31):
以前在商场买的,应该有十多年了,嫌弃有五六年了,会夹胡子,拆完丢掉吧!

外观放发霉了

放怎么多年电池还有电

电机模糊看不清

网友A:
和飞利浦还是有差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飞利浦还是有差距啊。

确实是的,某米的剃须刀,胡子稍微长一点,就夹胡子!而飞利浦就不会夹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的,某米的剃须刀,胡子稍微长一点,就夹胡子!而飞利浦就不会夹胡子! ...

飞科剃须刀

网友:
刀网差别很大,

网友:
刀网区别很大,用飞科的再用飞利浦的感觉很舒服

网友C:
我只用飞利浦的目前有两个都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飞利浦还是有差距啊。

  是啊,早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的,某米的剃须刀,胡子稍微长一点,就夹胡子!而飞利浦就不会夹胡子! ...

现在用的就是飞利浦的,16年买的用到现在好好的

网友:
国货需努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飞利浦的目前有两个都没有坏过。

我有两个,一个电池不耐用了没去换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飞利浦还是有差距啊。

价格便宜啊,2014年超市搞活动19.9买了一个用到现在了,除了电池不耐用了其他都好。

网友:
我只用飞利浦的

网友:
你这个电池还好,我以前买过两个飞科都是一年多电池就不行了,是镍氢的电池,后面直接改单节锂电串个二极管,充满一次电用好几个月。

网友:
20多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