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波三折修燃热

楼主(2022-10-31):
最近家里服役刚五年的美的燃气热水器开始罢工了,对于离开维修行业十几年的我来说,感觉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虽然之前从未接触过燃热这一块,但仍然信心满满觉得应该难不住我,可现实却啪啪啪打脸!几度打算放弃,还好骨子里的倔强支持着我最终搞定。下面言归正传说说坎坷厉程。
首先拆开外壳观察,打开水龙头,风机启动,点火加热一会熄火报警并显示E1,查代码表为点火异常或中途熄火。想着走个踕径用手机上网查了查,多数都说是火焰感应针有问题。二话不说拆下来看看先!

虽然看起来没问题还是打磨了一下装了回去,试机故障依旧,但故障代码却变成了E3(温控器故障),多次试机发现,有时会出现类似干烧的声音,噼里啪啦挺吓人的。随即超温保护器动作,可是出水看着没问题啊怎么会干烧呢?分析可能是水垢阻碍了温度的传递。便开始清洗除垢,用白醋、柠檬酸分别清理了几次均无效。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来个大卸八块好好研究研究。

火排,水箱,看起来不太脏也一没啥异物,又对水箱管道单独做了一遍除垢,重新组装好故障依旧,有点懵逼了,甚至怀疑是超温保护器失灵误动作,买了个新的换上故障依旧。又怀疑是比例阀失控造成火太大?可直觉告诉我不对。我需要冷静冷静。重新分析,整理思路。通过几天的折腾(工作太忙,每天最多只有半小时研究它)工作原理大概弄清了,首先是水流传感器感应到足够的水流量传给电脑板启动排气风机,风压开关动作传回电脑板,开启比例阀进气阀同时启动点火针点火,之后火焰探针传回正常燃烧的信号给电脑板停止点火动作保持状态,同时根据出水温度探头传回的信号来控制比例阀的出气量从而达到水温的恒定。
现在的状况是无论故障前后,出水温度始终是正常稳定且受控的,这就足以说明所有零部件的工作状态都是正常的。问题还是应该在进水管路这一块。最终再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故障的根源,说出来都能笑不活了,竟然是进水滤网堵了,造成进水不实从而导致局部管路干烧超温。

网友:
看到最后我忍不住笑了

网友:
小故障,大折腾,应该先从简单入手才是……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找到问题点才是关键

网友A:
水压传感器安装在什么位置?滤网前还是滤网后?

网友B:
滤网堵了,出水量应该不大,第一时间应该就能发现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前两个月空调不制冷,联系维修师傅,被告知先把内外机过滤网清洗干净,有问题再打电话,有时还真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网堵了,出水量应该不大,第一时间应该就能发现了。

迷惑我的就是这点,家里装了加压泵,出水不小真看不出来,取下水龙头上的超泡器才能看出出水不是很饱满,但水压很大的。总之还是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压传感器安装在什么位置?滤网前还是滤网后?

在滤网后,现在想来最初E1保护就是因为水压降低了再加上用混水阀使水压进一步下降导致的熄火保护。

网友:
出现过修来修去,最后换根电源线ok.

网友:
有的时候我们想问题想的太复杂了,很可能把简单的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最后成功值得庆贺。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发现啊。。。

网友:
想的太复杂,简单的问题扩大化

网友:
终于找到了故障的根源,说出来都能笑不活了,竟然是进水滤网堵了,造成进水不实从而导致局部管路干烧超温。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好尴尬,等我笑会儿

网友:
所以说经验很重要,招工的都写着有工作经者优先。

网友:
你要是把燃气热水器的错误代码发上来,估计你不用这么折腾了。因为几年前我家的热水器出过这个症状。由于在保,售后过来修理,我特意问过他。他最省心,直接换个新的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