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海康老机拆解,居然一直没录像

楼主(2022-10-31):
早些年监控一个工地用的,后来退下来一直闲置。
之前找到云台,但是没找到这个录像机。前段时间整理鸡笼时翻出来。
拆开看看还能不能工作。可以工作,有个电容鼓包,鼓包前没测试能不能工作。
现在是通道1接入设备不工作。后面通道就可以工作。
当时为了监控工地,接了两套设备。后面插一个上网卡,每个月10G流量。可惜没用到多久设备就被停了。
但是这设备安装好之后就被人为破坏了。事实上对工地一直没录像,之前看抖音上一个修设备人也是说到工地基本上会想办法破坏设备,
他原本想上报,但是考虑到工地也不容易,就只是修好设备,最终没上报。
我准备全部测试好之后再买些线材,把设备用起来。

最左上边的输出轴可以接AV输出到电视上看。不然就使用VGA看。 系统设置里说VGA可以接受警报功能,AV输出不能接受警报。

一块500G硬盘,已经满了。但是里面全是空信号的视频。

拆开就看到一个电容鼓包,这时候还没测试能不能工作,只知道那些年机器是一直开着的,只有监督单位可以看。
找了几百个电容,才翻出一个10V470的电容。不用的时候发现很多元件,用的时候就缺这缺那的。

还有遥控?

回放通道1视频是空的,显示有录像就是放不出来。硬盘接电脑上完全没反应。接机器上就可以工作。

明天拆另外几个配件。到时候再发几个帖子给大家看看。

网友:
通道1以前是接的模拟摄像头,摄像头坏了,所以显示无视频信号,但是一直在录像!

网友A:
这是模拟网络两用机吗?我第一个机器就是这样的,可以模拟头,可以网络头,也可以混用,不过混用最多两个模拟头两个网络头,家里还有几个换下来的模拟头,就是这两用机时用的

网友:
监控硬盘的文件和分区格式比较特别,和PC的制式不同。存储的应该是模拟数据。

网友:
电源接口有点特别啊。模拟机,可能是头子坏了,录像机还是在 工作的,所以显示无视频信号。

网友:
贪污就这惯出来的。。。估计是被破坏了很久了,一直空录像,没人发现。

网友:
模拟的,淘汰产品了,直接换网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模拟网络两用机吗?我第一个机器就是这样的,可以模拟头,可以网络头,也可以混用,不过混用最多两个模 ...

不是,视频就是模拟的,网口是用来插网线,远程看视频用的,早期的海康这种机器有遥控器

网友:
电视监控的视频格式与电脑播放软件的格式不一样,而且它是压缩的,一般无法在电脑上直接播放。